加热器放置于滑油箱里面给滑油加热试验,请教

楼主(2016-01-07):
加热器放至于滑油箱里面给滑油加热试验,由于设计失误电加热管接触油箱壁,会不会有影响。谢谢

网友:
加热要有循环,

楼主:
除了电阻丝加热滑油,还没有其它加热方法加热滑油呢?谢谢

网友:
用过,没设计过

楼主:
用的感应加热吗?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感应加热吗?还是

滑油箱什么性状,尺寸?

感应加热显然没你的浸入式加热效率高。

楼主:
油箱为圆柱形,大约80x120吧?感应加热不是泡在油箱里面吗?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
影响不大

网友:
类似微波炉的微波加热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