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螺母防松说明

楼主(2016-01-07):
双螺母防松:
    为什么需要:在一些振动比较大的机器上,对于机器上螺丝的紧固非常重要。但是由于振动,螺母会慢慢的旋转,使得螺丝变松动。
    做法:在螺柱上先旋入薄螺母,打到预紧力的80%,然后在套上后螺母,打到预紧力的100%。
    局限性:只能用于螺母旋转防松,不能有效的制止螺柱拉长的松动。
    防松原理:在螺纹的接触中,实际上螺母的螺牙和螺柱的螺牙相接触。当螺母不断的被打紧,螺柱拉长,可以想象到是螺柱螺牙的下表面和螺纹螺母的上表面的接触,就相当于螺母用它螺牙的上表面来顶住螺柱螺牙的下表面。两个表面之间存在着摩擦力,所以螺母一般不会自己松动,螺母若是想松动,就必须借助外力来克服摩擦力。但是当有振动的时候,两个接触的面上正压力就会一会变大,一会变小,这样子防止松动的摩擦力就会变得不可靠。所有若是想让螺母不会自己松动,就必须保持两个螺牙的接触面上一直存在压力。
    当使用双螺母防松时,现将薄螺母打到预紧力的80%,这时候薄螺母螺牙的上表面顶住螺柱螺牙下表面。当把后螺母旋入,打到预紧力的100%时,后螺母的螺牙上表面会把螺柱螺柱螺牙的上表面顶住,而薄螺母这时会受力变反。变成了薄螺母螺牙的下表面被螺柱螺牙的上表面顶住。这样子,即使振动在大,在薄螺母和后螺母之间都会至少存在20%的预紧力。螺母之间的摩擦力都会一直存在。
   说的很罗嗦,表达水平有限,大家见谅,上三张图大家看看(注意看螺牙的接触面):

网友:
厚的在上,是因为厚的承力吗?薄的是用来防松的?

网友(点评):
这个实际有补充,薄在下是对的,但是因为薄,扳手不好拧,所以一般都做成等厚的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以后坚持双螺母放松

网友:
日本引以自豪的高速铁路“新干线”。由16节车厢编组的列车上使用了2万个螺丝。在时速250公里的行进中,若固定螺丝的螺母发生松动,导致重要装置脱落,就会酿成重大事故。为避免事故发生,必须时常检查并重新拧紧,这需要花费令人难以想象的人力和费用。Hard Lock工业(东大阪市)的总经理若林克彦发明的永不松动的 “Hard Lock螺母”,以其低成本坚实可靠地支撑着新干线的安全行驶。他是在螺母与螺丝之间揳入楔子以发挥防止松动的作用。
这里有介绍http://www.nippon.com/cn/features/c00602/
附件一份这种螺母的中文资料,pdf的,这个也算是研究一个东西研究到极致的例子了

网友:
之前好像有人发过关于永不松动的 “Hard Lock螺母”的帖子,自己换专门搜了一下。感觉真是小零件,大智慧。
也非常感谢楼主普及防松知识,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昨天有一位同仁在论坛发表了一个心得,说是老师傅告诉他的厚螺母在下薄螺母在上,这问题昨天困扰我一天,查找资料也是众说纷纭,整理后今天看大侠的解说,我还是觉得厚螺母在上的受力分析更合理。非常感谢你

网友:
双螺母放松效果也不怎么好。毕竟后面那个螺母就是看成单一的螺母,也是会松动的、

网友:
原理相同,但更精细

网友:
这个只说明双螺母的原理,但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厚的应该在上吧。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有一本讲螺母的书,日本写的,写的不错,楼主如果需要,给你发下

网友(点评):
给我个邮箱吧,我给你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有一本讲螺母的书,日本写的,写的不错,楼主如果需要,给你发下

可以啊~万分感谢,谢谢分享。账户名是我qq号

网友B:
还有娶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娶她的吗

目前个人觉得 其余的  用乐泰的螺纹放松胶水比较好

网友:
说的很详细,很有用

网友:
新人,学习了,多谢楼主普及!!!

网友(2018-09-01):
楼主能不能再讲讲为什么厚螺母在上

网友:
l说的清晰明了,特别是图示,让人容易理解太好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