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铰孔的缩小的原因

楼主(2016-01-07):
看资料说铰孔速度过低会造成孔的负扩张(缩小),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坐等大侠回答

网友A:
切削是需要速度的。 切削速度太低, 会导致切削不下来, 挤压加重。等于是增大了弹性变形,
应该是这样理解吧?我也不懂。胡说的

网友(点评):
有道理,应该跟弹性变形有关

网友(点评):
如果说粗糙度变高了与尺寸有关系吗?

网友:
热涨冷缩

网友:
我的经验 是铰得慢,孔会变大。至于楼主说得,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是需要速度的。 切削速度太低, 会导致切削不下来, 挤压加重。等于是增大了弹性变形,
应该是这样理 ...

恩,我觉得也有道理

网友:
加工时的问题有注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