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热处理性能检查判定标准怎么确定?

楼主(2016-01-08):
工作中遇到供应商制作的销轴,热处理工艺基本都是调质+表面淬火,供应商交货后我们的质量部门会对销轴进行性能检查。判定是否合格都是依据GB,但看相关资料发现标准中的硬度和抗拉强度等都是用直径25的样棒测试得出的数值,但实际生产的销轴直径远大于样棒,直径180的都有。

但直径越大,芯部的组织调质效果不就越差么?而且从1/2R处取样,如果性能达不到标准就判定不合格这样是否合理呢?还有35CrMo以及42CrMo这两种材质的销轴的热处理工艺怎样设计才能使性能满足国标呢?

楼主:
IMG_20151216_140529

楼主:
引用 楼主:
IMG_20151216_140529

这个标准供应商做的一直达不到啊,我也不是专业搞热处理的,基本不懂,还请大神出来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第一点:
供应商交货后我们的质量部门会对销轴进行性能检查。

是不妥应当在生产厂家,不合格是不验收的。
第二点:
而且从1/2R处取样,如果性能达不到标准就判定不合格

是要写入与生产商的供货合同当中,然后按合同执行。
重要的是你必须学习过金属材料热处理的国家标准,那里面写的是明明白白的按章执行就可以了。别的就不需要了解了,极端点有的热处理工艺还是保密的

网友:
调质已包括了淬火了哈,可以查看铁-碳合金图

网友:
建议参考欧洲标准EN10083中的34CrMo4和42CrMo4,EN10083-1中有详细的取样要求示意图,EN10083-3中有对应直径的零件按规定取样位置取样进行机械性能测试所要达到的各项指标值。

网友(2017-07-11):
引用 楼主:
IMG_20151216_140529

哥们跟你咨询个问题  你们销轴进场以后都做哪些实验 依据的标准又是什么?告诉我一下吧

网友(2017-09-16):
所以就要选择淬透性好的材料,比如40Cr就比45#的淬透性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