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卡死,客户要验收,急用啊

楼主(2016-01-08):
上银的滚珠丝杆滚珠错位卡死了,有没有人知道怎么拆装的,内循环的,急用啊,客户要来验收了。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寸一样的,
再把坏的钢球替换掉,
再看滚道,用金刚锉把毛刺,挤伤都锉掉,要光滑,用手摸
内循环,分好几组
最后把钢球分成同样的组,原装最好的钢球是一组,后面再差的一组,最差的是一组
用黄油分别把他们粘到内循环对应的滚道里面
最后再把丝杆旋进去,
这个很难旋进去,或者你做根假轴,光轴先插进螺母去,再用丝杆把光轴旋出
丝母就进去了
找个好一点的钳工,都不是问题
搞好之后,
没有精度了,寿命也长不了了,顶一个月,赶紧买新的
如果还有什么不懂的
请拨110

网友(点评):
用油石啊,不能动锉刀。

网友:
哦,对了,如果说有一组的内循环滚道完全坏了,你就放弃这一组,用其他几组也可以,但是刚性不好了
凑合验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 ...

我现在是丝母转不动了,滚珠卡住了,我也不敢用力转怕把丝杆弄坏了,有什么办法拆下来吗

网友(点评):
回珠盖打开,就看见卡住的钢珠了。把它退回去,就能转了。记得做个颜色极好,拿出来后不能装回去了。

网友B:
  基本费掉没用,看你photo是把滚珠过道块敲过;要么继续敲,让滚珠全从那位置出来,再别的丝杠套上拆个零时用用;要么直接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费掉没用,看你photo是把滚珠过道块敲过;要么继续敲,让滚珠全从那位置出来,再别的丝杠套上拆个零时 ...

两面防尘盖能拆下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丝母转不动了,滚珠卡住了,我也不敢用力转怕把丝杆弄坏了,有什么办法拆下来吗

回珠盖怎么才能取出来,我看是陈在里面的

网友:
是不是 螺母转过头 转到扳手槽那里了。  螺母多动动 卡主钢珠掉出来就行了

网友:
U型的可以防尘盖,取下来,S型 E型只能慢慢来,取下来 你记得用套管。

网友:
最好厂家售后来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 ...

说的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 ...

大神丝母拆下来了,里面一个小珠子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里面的珠子都是一样的,不应该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丝母拆下来了,里面一个小珠子干嘛用的

但是我拆下来发现有一个很小的滚珠,我就不知道是什么用处

网友:
丝杆精度是多少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丝杠在厂家装配时,混进小钢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 ...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丝杆旋出来,钢球就都掉出来了,一一捡好,
去买同样大小的钢球(精确到0.001毫米),如果没有只能买尺 ...

不会用点评。
我意思是说你很厉害,我得向大侠学习....

网友(2016-02-23):
维修丝杠这事,说简单也不简单,关键是要知道它的构造,我是专业维修滚珠丝杆,什么CNC啦 数控机啦  都可以搞的  只对丝杆专业,其他不行,如果有问题 可以电话来探讨

网友:
留个QQ号吧  有兴趣可以加我 605048359

网友:
找供应商帮忙处理

网友:
直接砸了重新装条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