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喷涂前处理后的疑问

楼主(2016-01-08):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请各位大神指点下:

   1.喷涂前处理完成后,需要凉3-6小时才能喷漆,那么问题来了,在等来凉干的过程中,有的工件慢慢出现大小不一水渍、锈印,如果重新打磨会把磷化膜除去,而且还要再过前处理工序,那返工成本就很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2.一般出现水渍、锈印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发生呢?

  本人是刚接触这个行业的菜鸟,描述的问题可能不是很专业,请谅解下。

网友A:
需要快速烘干。

网友B:
应该是有机溶剂导致。一般会采用加热方式,以提高有机溶剂的挥发,缓解问题。也就是前面兄弟说的,快速烘干过程。。

网友:
凉干改成吹干或者烘干

网友:
蹭知识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有机溶剂导致。一般会采用加热方式,以提高有机溶剂的挥发,缓解问题。也就是前面兄弟说的,快速烘干 ...

好的谢谢,我先查下有机溶剂。想要快速烘干,目前还没有引进这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快速烘干。

除了这个快速烘干,还有没有其它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这种现象?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这个快速烘干,还有没有其它什么原因会导致出现这种现象?求解

磷化膜没有形成之前,产生覆锈,必须快速烘干,没有捷径。

网友C:
帮你打扰一下@一朵娇粉嫩的花 大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帮你打扰一下@一朵娇粉嫩的花 大侠

别大侠,哈哈

在磷化最后一道水洗改成100度的开水水洗,浸泡2-3分钟,确保工件被加热

出来后水就会在几分钟到10几分钟快干,这样应该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建议试试看

出现水渍或者锈迹,主要是因为磷化膜本身是酥松的,在表面水不干的情况下,水会浸透磷化膜与铁反应,生成铁锈

解决铁锈就是要快速干燥,不给生锈的化学反应留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大侠,哈哈

在磷化最后一道水洗改成100度的开水水洗,浸泡2-3分钟,确保工件被加热

大侠就是大侠,学识渊博,体贴入微,疏松的酥打错了,咳咳...

网友(点评):
疏松,哈哈,没注意,谢谢指正

网友:
对的!阿花说的对!我们公司目前表面处理很多!包含磷化、发黑、电泳、喷砂、抛丸、达克罗、油漆、电镀(外协)、军绿(已取消)等。磷化我们目前就是在加工完毕后,用100度沸水浸泡,拿出来以后用气枪吹干即可。但是也只能搁置2~3天,时间久还是会生锈的,特别是浙江雨水多,有时候梅雨季节半天就生锈。只能靠加快产品流转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