黒匣设计、灰匣设计什么意思

楼主(2016-01-08):
汽车行业:黒匣设计、灰匣设计什么意思?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一行,不太了解。但是一般来说,黑匣是指具有未知结构并无法探知的模型。你必须只从外部(也就是黑匣模型的输入输出)来推测它的内部结构和运转机制。而灰匣是指对模型的物理结构有一定认识,可根据一些经典定律(如牛顿定理)建立模型,但是模型中的参数很多是不具备物理意义或只能通过经验公式确定的。

网友:
在控制论中,通常把所不知的区域或系统称为“黑箱”,而把全知的系统和区 域称为“白箱”,介于黑箱和白箱之间或部分可察黑箱称为“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