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跟齿形链轮啮合的齿轮改怎么画呢?

楼主(2016-01-08):
如题!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和齿轮啮合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轴上加个齿轮,配合一套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可以和齿轮啮合吧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在轴上加个齿轮,配合一套不可以吗

空间受制约。这个用四个齿形链轮做行星轮均布,中间是大太阳轮是齿轮

网友B:
非要4个行星轮吗,3个行星轮,不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空间够不够?

网友:
这个不转换怎么啮合呢?

网友C:
大哥不一个概念,齿轮啮合就那么两三个齿受力,而链轮的受力是圆弧段的n个齿都受载荷。接触面不一样,齿形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4个行星轮吗,3个行星轮,不可以吗?

非常感谢,但不是那个样子,之所以不直连中间齿轮就是不想让中间太阳轮受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不一个概念,齿轮啮合就那么两三个齿受力,而链轮的受力是圆弧段的n个齿都受载荷。接触面不一样,齿形不 ...

以前没有接触过齿形链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有接触过齿形链轮

不好意思弄错了
不知道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