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自由度机械手的G代码控制

楼主(2016-01-08):
像直角坐标系的3轴雕刻机、3D打印机等都是可以用上位机软件生成G代码来控制的,最近在网上看到了有人用G代码控制3自由度机械手写字,这是不是要进行坐标变换?
http://tieba.baidu.com/p/3769497364?pn=1

网友:
应该有个转换旋转角度控制的软件

网友:
你还算是小意思,在磁动力上有个大牛直接把工业机械手玩出多轴加工中心的感觉,直接立体雕刻

网友A:
3自由度机械手的G代码是再次编译解释过的,没有用到插补指令,只是将轨迹用球面坐标公式换算成小线段给三个电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自由度机械手的G代码是再次编译解释过的,没有用到插补指令,只是将轨迹用球面坐标公式换算成小线段给三个 ...

多谢回复,豁然开朗

网友B:
给楼主几个名词:
1、MACH3
2、USB CNC
3、GRBL
4、LINUXCNC

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楼主(2016-02-14):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几个名词:
1、MACH3
2、USB C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