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接头的采用

楼主(2016-01-08):
近期公司内需要将模具上及机器上的冷却水接头由普通的宝塔+卡箍式的水管连接方式切换为快速接头!请前辈们推荐一下!
规格是1/4‘!设备上是内螺纹,所以需要用外螺纹与设备及模具连接!另外水管需要耐磨!请问各位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厂家!谢谢!

网友:
我们有接触到过TOYOX的管子,用得蛮好的,价格有点小贵。http://china.toyox-hose.com/楼主可以参考一下!你对接头和管子的要求可以进他们的网站自主挑选!

网友:
swagelok,我们实验室用的都是这个牌子,密封效果好

网友(2016-03-09):
压力10Bar内,冷却水的话推荐CPC:

网友(2017-07-26):
可以选用不锈钢锥面快速接头,G螺纹,压力可达250BAR   可以联系我18505736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