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零件圆柱面上均布孔的加工

楼主(2016-01-08):
一个连接件,它的圆柱面上有三个螺纹孔,三孔轴线互成120°,在平面有四个圆周均布螺纹孔,两组孔有相对角度关系。外协的加工厂做了两次,都不合格,后来上加工中心还是不合格。平面上的四孔没问题,但圆柱面上的三孔角度偏差太大,而且三孔其中一孔与四孔其中一孔之间的相对角度(45°)目测也差了好几度,导致连接件与其他零件不能安装或者安装错位。请教各位,这种零件的加工需要专门的夹具吗?如果不好加工,请大家在零件设计上提一些修改意见

网友:
你这种设计,我也经常用到。但是好像在加工上没出现什么问题啊。这种圆周均布孔加工问题不难啊

网友A:
带有动力刀塔的数控车,直接就干了

网友B:
陈年老帖了,先干四个孔,按四个孔为基准加工三个孔,量一般就弄一个手动工装,量大就上个自动夹具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6588&extra=page%3D1

网友C:
铣床有分度头的啊,精度高的就放上去搞一下。精度不高直接划线也可以找到,

网友:
我看我以前公司的同事做,很简单的啊

网友D:
我没接触过加工,不理解这有什么难的,你说目测都看得出来差好几度,我就不明白了这加工中心的精度还不如目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接触过加工,不理解这有什么难的,你说目测都看得出来差好几度,我就不明白了这加工中心的精度还不如目 ...

所以我也很不理解啊,为什么做了三次都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有动力刀塔的数控车,直接就干了

我也是想到用这个带定角度的不是什么难事,也不知道加工厂怎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床有分度头的啊,精度高的就放上去搞一下。精度不高直接划线也可以找到,

搞了三次都搞不好,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设计有问题了,所以才来请教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点评):
不是你设计问题,是你外协的水平有点

网友:
虽然没加工过,但是设计过类似的玩意,车间师傅也没来说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陈年老帖了,先干四个孔,按四个孔为基准加工三个孔,量一般就弄一个手动工装,量大就上个自动夹具
http:/ ...

现在还没投产,没有量。这家外协确实不行,经常有试制零件加工不合格,投产了的还好。平时都是采购工程师与他们联系

网友(点评):
没量也有没量的做法

网友:
楼主,你好:
      首先需请教该零件的总体尺寸及各孔径,以及孔位公差。
      对协力厂处,建请先了解其加工设备精度及加工工序:重点关注有几次装夹,装夹时如何定位,尤其是周向定位。
      以上,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了三次都搞不好,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设计有问题了,所以才来请教

说明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合格的设计首先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你要有一定的工艺能加工出来。并不一定要自己会去摇机床,但是具备指导人家加工出来的能力。

网友E:
你那外协在忽悠你呢
你图纸上的相对角度精度要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那外协在忽悠你呢
你图纸上的相对角度精度要求多少?

精度是按照未注公差角度尺寸的公差的中等m级来的,±30‘,就算是按粗糙c级,也就±1°,肉眼也看不出来

网友F:
你这个,没有什么加工难度,只能说你们的加工师傅,技术不过关。圆柱面上打三个孔,如果你的图纸给的详细的话,没什么问题。有些图纸上,没有标注孔的准确位置或角度,工人如果钻的角度不对,那就不能怨工人了,没标尺寸,意思就是随意定角度位置,对不对称都是随工人自己的想法。我们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工人故意这么干,他知道缺尺寸,尺寸不明的情况下,随意打那几个孔。你图纸上画的是对称的,没有中心线约束,也没有标角度,可以判定是图纸不详。吃这样亏的人应该有不少。所以我在不管是什么孔我都会给尺寸,哪怕是你那平面上的那几个孔,我也会添加一个角度,并标识EQS、均布字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做。一个合格的设计首先你自己设计的东西你要有一定的工艺能加工出来。并不一定要 ...

确实,我好几年没编工艺了,设计普通零件也没去考虑具体的工序工步,只是大致判断怎么加工,只考虑了可加工性、加工复杂程度和大致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没有什么加工难度,只能说你们的加工师傅,技术不过关。圆柱面上打三个孔,如果你的图纸给的详细的 ...

对称线、多少度均布都标了,视图上都完全表达出来了,只是没在图上给公差,但在技术要求中也做了说明

网友(点评):
这么不靠谱的加工厂你也能遇到,弄这几个孔,还要上加工中心,真是浪费啊。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就是供应商加工能力不够,换人,别把自己搞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三次都搞不好,我都开始怀疑我自己设计有问题了,所以才来请教

冷月兄~~~说的对!!!!说的对!!!说的对!!!
但是你也强调太多次了吧~~
卡了吧~~哈哈

网友:
这玩意都加工不好,这机加厂真的没有师傅了?

网友:
五轴数控车可以

网友:
楼主这外协工厂确实太次了

网友:
随便一台车床加铣床都可以搞定啦,超简单的东西,这外协也太次了点,第一次能说不知道有问题,第二次总该好好做了吧,还废三次,纯粹就是他们没哪个技术。

网友:
LZ在哪里,就在论坛里面发布需求吧,看看附近有没有社友帮你搞定。
外协厂完全不靠谱,赶紧换人吧。

网友:
这外协厂实力不够吧?

网友:
虽然没接触过,但是夹紧之后,用卧铣应该没问题吧,转120°之后打一个空应该很精确啊

网友:
这个应该容易

网友:
只能说是加工的太烂了,不是你的原因

网友:
太简单  一台铣床就能搞定的事

网友:
连个具体精度要求都没有,怎么帮你分析,这个方法比较多的

网友:
找专业的加工商做,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
我个人认为在圆周面上要加工的地方,设计成平面,有利于切削加工,不然的话切削时候容易偏。

网友:
划线,然后加工,外协能力太差

网友:
车削中心干起来很简单啊! 手工话上分度盘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就是供应商加工能力不够,换人,别把自己搞死了

换供应商 ,采购直接说你设计水平不行,难做,不考虑成本

网友:
想要保证孔与孔的角度最好用工装先钻4个孔然后用工装定位

网友:
这样的孔加工按正常来说不复杂的 不过,有点我要提醒你下,过度的依赖设备你会吃亏的  正如你所说的用铣床加工 任何一台机械设备虽然看起来都一样但是他潜在的误差值却需要人力来完成的。明白这点你做起来估计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批量小画线用台钻打,眼睛应该都不容易发现很大的角度误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