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三维模拟PCB板打线大神,紧急求助

楼主(2016-01-08):
1.由于近期有设计新产品的任务,需要在PCB板上贴元件,领导想让我把三维图画出来,同时将打线以后的三维效果模拟出来,我是用的SolidWorks2012,在装配体中直接新建3D草图;
2.由于线很多,我画了一个,3D草图不能阵列和复制,所以说很麻烦,求高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能够将引线在装配体中画出,跪求!!

网友A:
你这是要画电器的吗?如果要画类似电线的东西,可以找电器插件。
3D草图虽然不能阵列但是实体是可以阵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画电器的吗?如果要画类似电线的东西,可以找电器插件。
3D草图虽然不能阵列但是实体是可以阵列的 ...

这个插件我试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点评):
电气插件一般都是独立安装的。我也不是很熟悉,只是看别人画电气的,很方便,自动布线,电线还可以选型号大小。如果你经常画类似的,可以抽空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画电器的吗?如果要画类似电线的东西,可以找电器插件。
3D草图虽然不能阵列但是实体是可以阵列的 ...

是一个模块,包含有原件,驱动电路,PCB板

网友B:
临时抱佛脚是不行了,大侠要是想长期玩,不妨多研究研究   被标记的插件

网友:
慢慢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临时抱佛脚是不行了,大侠要是想长期玩,不妨多研究研究   被标记的插件

好的,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C:
别胡扯了,图中框所示才是用于PCB板成型的插件,相关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1MTc1NDk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1MTg3MjM2/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E1MTc5NTA0/v.swf

网友(点评):
这才是专业选手呢

网友:
再者,Altium designer本身也具备显示三维PCB板的功能,也可以导成第三方格式,并被solidworks识别打开。

网友:
看完帖子我去翻了翻soildworks确实有这么多功能,就是不常用而已

网友:
难道是wire bond??

网友D:
看了受益匪浅,想问下你们的PCB板是自己画的三维造型还是从其他软件导入到SW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受益匪浅,想问下你们的PCB板是自己画的三维造型还是从其他软件导入到SW中的?

自己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胡扯了,图中框所示才是用于PCB板成型的插件,相关视频

专业

网友:
专业选手,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