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齿轮材料及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6-01-08):
大齿轮:1、材料为ZG340-6402、齿面硬度HB269-302

小齿轮:1、材料为40MnB2、调质后齿面硬度HB241-286

各位大侠看看,材料对应的热处理是不是有问题?谢谢,期待大家的反馈

网友:
@杨善梅 这是专业的齿轮师傅,几十年的齿轮经验,可以请教一下她。

网友:
对齿轮了解不多,但是再怎么也该是小齿轮的表面硬度要求更高

网友:
一般相互啮合的两个齿轮大小相差大时,小齿轮齿面硬度比大齿轮齿面硬度高

网友:
不懂先看齿轮书的要求,然后把提的问题讲明白。

网友A:
为啥又是软齿面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又是软齿面设计?

可以说说你的热处理要求吗

网友:
同求齿轮硬度问题

网友:
小齿轮:1、材料为40MnB2、调质后齿面硬度HB241-286,

小齿轮硬度应比大齿轮硬度高
调质后齿面硬度HB241-286, ---可换成便宜的材料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