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尺寸有必要那么大吗?

楼主(2016-01-08):
现在有个项目在找供应商询价,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收到几个供应商的报价,模具的价格差别很大,仔细询问和比较后,发现同样的产品,不同的供应商报价里模具的尺寸差别很大,下图是其中一个供应商的产品模具数据表,
产品尺寸可以在下图看到,这是其中一个供应商报出的模具尺寸,个人感觉好大,另外还有一个供应商对于同样产品报出的模具尺寸则要小不少,比如产品1,另外一个供应商模具报出的尺寸只有900X870X320,,对比下图这个供应商对于同样的产品报出的模具尺寸1300X1100X800,差距太大了。
 请大神帮忙看看那个供应商的模具尺寸比较合理。谢谢

网友(点评):
你这个帖子是不是在好多地方发过呀。内容好眼熟呢。

网友(点评):
说实话,依照楼主目前的模具知识去做技术判断,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你这模具的尺寸不小,估计价格不菲。最好你们公司要慎重考虑。别贪图便宜就是!。

网友A:
不需要很大。

网友:
图片上传失败,不要引用外部链接;
下载保存本地后,以附件形式上传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很大。

请问下,模具的大小跟寿命相关吗?我提到的上面两种模具尺寸,那种尺寸比较合理呢?谢谢大神。

网友:
要知道模具在注射过程中的内压是不小于200kg/平方厘米。所以,对模具的强度要求会非常的高!由于模具内压的计算很复杂,所以在一本的情况下会给出较大的保险系数。!

网友(2016-02-25):
模具在注射过程中的内压是不小于200kg/平方厘米

网友:
尺寸越大重量越重,相应价格也就高了,有的厂家会故意增加不必要的模具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