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simulation中的壳体和实体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6-01-08):
请教高手们,simulation中的壳体和实体有什么区别啊,还有那个不可移动的约束和固定约束有什么不同,壳体和实体做分析有什么不同,还望高手们指教,谢谢

楼主:
学simulation自己看软件的帮助文件好学吗

网友A:
看来你现在在学习simulation, 壳体和实体在分析结果上没有太大区别,分别只是对于不同的实体,有的可以作为壳体,有的可以作为实体
而且在有限元中,壳体能分析一些薄板的问题,可以赋予不同层,赋予不同的材料
你可以看solidworks中的 simulation的帮助文件,里面有例子,也有一些说明,你可以按照例子做
最好能再看一些关于有限元的知识,这样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没有概念的话,学起来有些苦难。

网友B:
帮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现在在学习simulation, 壳体和实体在分析结果上没有太大区别,分别只是对于不同的实体,有的可以作为 ...

是的,谢谢指点,之前看了段时间的材料力学,现在在自己研究simulation,有限元的算法也不懂,这个需不需要知道有限元的算法?师傅能不能推荐一本有限元方面的书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助文件

谢谢,这个是2016版的?我的是2010版的,不是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谢谢指点,之前看了段时间的材料力学,现在在自己研究simulation,有限元的算法也不懂,这个需不需 ...

书籍的话,你可以自己参考,我 当时是学ansys时看了一些,另外网上关于有限元,有视频教程
你可以看视频,这样比较直观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籍的话,你可以自己参考,我 当时是学ansys时看了一些,另外网上关于有限元,有视频教程
你可以看视频 ...

网友(2021-07-20):
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