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simulation螺栓和销钉连接器的起点和终点可在相同几何体上

楼主(2016-01-08):
定义螺栓或销钉连接器时,您可在相同几何体上选择用于定义连接器起点和终点的几何实体。 例如,
螺栓头和螺栓螺母的圆形边线或属于相同几何体的销钉的圆柱面。

网友:
大侠请教一下,定义了螺栓连结,还要定义螺栓头和被连接件之间的接触吗,还有螺母和被连接件之间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