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用过位置显示器

楼主(2016-01-08):
本人不才,未见过用过,像设计一个位置调整机构,有用过的可以画个机构简图,谢谢。查了很久也没查到

感谢

网友A:
什么工件,位置如何调节?不清不楚,不知所云啊

网友B:
哥们,你应该混淆概念了,1.是位置传感器而不是位置显示器;2.你所说的位置调整机构,根据实际工况的不同客户的需求,会有上万种对应的机构;3.看你发的帖子,来看你所需要的位置传感器只是到位检测,这个性能,精度不同,对应的传感器都不同,至于机构,这个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你所求助的内容,不足以解决你的问题;4.希望楼主思维缜密,认真对待;

网友C:
我怀疑是微分头

网友D:
有这种东西,配合丝杠用的,网上成大把,你怎么查不到

网友E:
铣床光栅尺+丝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工件,位置如何调节?不清不楚,不知所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应该混淆概念了,1.是位置传感器而不是位置显示器;2.你所说的位置调整机构,根据实际工况的不同客 ...

谢谢,是位置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床光栅尺+丝杠?

不是

网友(点评):
光栅尺满足你实时显示位置的需求,丝杠满足你调节的需求,位置调整机构多了去了4轴,2轴,直线,你要干什么?说清楚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这种东西,配合丝杠用的,网上成大把,你怎么查不到

谢谢,网上查到有图片,就是不知道原理和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怀疑是微分头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