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标注100跟100.0的区别

楼主(2016-01-08):
请教标注100跟100.0的区别,如果不加公差情况下,两者的自由公差一样??

网友A:
去翻制图手册,自由公差那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翻制图手册,自由公差那一节

我知道跟自由公差有关系,不过这个点书上都轻描淡写过去了,还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

可否详细说明下

网友C:
有些企业自己内部规定,不带小数的公差正负0.2,带一位小数的公差正负0.1,带两位小数的公差正负0.05,带三位小数的公差正负0.01

网友(点评):
好像台资有个这样的规定,但是国标没规定,是吧

网友(点评):
国标没有见到这样规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规定叫企业标准,根据企业自己加工经济性和加工能力来制定,还能满足自己使用需求,这样做出来的一般不对外销售,都是自己用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楼上都说是自由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企业自己内部规定,不带小数的公差正负0.2,带一位小数的公差正负0.1,带两位小数的公差正负0.05,带三 ...

这个规定有没什么标准的??我记得是100的自由公差是+-0.3,如果是100.0就应该是+-0.05了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可靠地依据,我在鬼子厂和港企都遇到过这样的规定,在每张图纸的标题栏中都会标示

网友:
我们企业的标准。

网友(点评):
你意思我标注100.00也是正负0.3咯

网友:
0       ±1
.0      ±0.1
.00    ±0.02
.000  ±0.005
台资精密模具公司是这样标的,我觉得比以尺寸大小来确定未注公差要好

网友(点评):
0 ±1,有点大吧,这个可能接受不了

网友D:
标注100跟100.0的区别,如果不加公差情况下,两者的自由公差一样,都是m级,
公差+-0.3,如果你的实测结果是100.37,那么,
标注100时,你是实测是100,所以你是合格的;
标注100.0时,你是实测是100.4,所以你是不合格的。

网友:
四舍五入的观点来看,一个可能是100.49,另一个可能是100.049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注100跟100.0的区别,如果不加公差情况下,两者的自由公差一样,都是m级,
公差+-0.3,如果你的实测结果 ...

同意楼上观点。。四舍五入的问题。

网友:
四舍五入,谁都会。
楼主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在哪个位置四舍五入。

网友:
大点的公司出图纸,图纸右下角一般都有这样的公差的

网友:
100的精度是1mm 100.0是0.1 100.00的精度是0.01 不一定是0.1或者0.01 但是最后一位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