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帮我看看此问题,谢谢各位!

楼主(2016-01-08):
Inventor装配时,想要查看“A零件”内部的“B零件”,在不改“A零件”材料(比如透明材质)的情况下怎么改“A零件”的透明度来查看“B零件”?(可以临时隐藏“A零件”查看“B零件”,这个方法除外)

网友:
在浏览器中双击“A零件”内部的“B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url=forum.php?mod=redirect

你好,陈老师,这是个方法,我需要的是直接在部件环境中更改A零件的透明度来查看B 零件,前提是不改材料。

网友A:
我需要的是直接在部件环境中更改A零件的透明度来查看B 零件?【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呀,而且是Inventor自动改变透明度的】
前提是不改材料?【我说了材料的事吗?】

所以,您究竟是啥意思,还是直说为好。
我说的办法不仅“是一个方法”,而且这就是在装配中查看某个零件,Inventor为我们设置的功能,是您应当知道和掌握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需要的是直接在部件环境中更改A零件的透明度来查看B 零件?【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呀,而且是Inventor自动改变 ...

谢谢陈老师为我解答

网友:
在视图-外观中有个剖视图,或许比调透明更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2016-05-23):
此问题在Inventor2017版本中完美解决,在右击菜单中有“透明”选项,谢谢大家帮我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