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果simulation学到一般程度,

楼主(2016-01-09):
请教各位,如果simulation学到一般程度,可以拿这个找工作吗,能找到怎样的工作

网友:
   我觉得正常情况下,这个没用:大公司CAE职位要求至少是硕士学历,但是你要是机械硕士的话会没有接触过ANSYS或者Hyperworks?毕竟这些才是CAE的主流,小公司需要CAE吗?大侠要是准备单单靠simulation找工作的话,除非是特别熟练,去找软件代理公司做售后培训师,但是也需要这个软件的其他部分同样熟练啊。当然事无绝对,找找试试,说不定哪家公司急着用人呢,或者。。。。

网友A:
这个真的比较难,但是技多不压身,总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比较难,但是技多不压身,总是好的

你是说学这个难,还是说学了找工作难?

网友:
有时候一个岗位,需要在职员工有诸多的技能,
特别是在小公司,

网友:
Simulation学到一定程度,那说明理论基础也要学到一定程度,那找工作肯定没问题,怕就怕楼主指的是学软件操作学到一定程度,也就是只会操作软件,得到结果,至于结果对不对都不知道,那应该是没什么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学这个难,还是说学了找工作难?

我的意思只学会这个SOLIDWORKS SIMULATION 这个分析软件找工作很难,最好是学ANSYS、ABAQUS等主流的CAE分析软件,但是一般这类工作要求学历较高。如果是机械设计类,懂CAE分析当然是更好了,技多不压身嘛

网友B:
会一个软件操作没多大用吧!只要报个培训班,一到2个月就可以熟练使用了。 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一个软件操作没多大用吧!只要报个培训班,一到2个月就可以熟练使用了。 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你觉得呢

好吧,要是能对解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吧,要是能对解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呢

你的仿真结果和实物测试有做过参照对比?和实物测试偏差有多少?你对仿真结果的正确性有多大把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仿真结果和实物测试有做过参照对比?和实物测试偏差有多少?你对仿真结果的正确性有多大把握?

以前就没有做过仿真,只是在这问问各位学会这个有多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