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页面设置丢失的问题

楼主(2016-01-09):
             电脑上刚装的是07版的,在页面设置一个打印样式以后(比如A4横向),关闭电脑后,再开机样式就不见了。有得重新设置。我开始以为是版本的问题,然后我又装了14版本的,结果还是一样,请问我的设置有问题吗?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我的步骤如下图: 到5步都是可以的,但是在第二次打开电脑后,没有了显示 无

网友:
荆州的飘过

网友A:
每次打印选上一次打印,,(最后一张图片)

网友(点评):
要是我下一次要用纵向的呢》?

网友:
用图形模板(dwt)设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打印选上一次打印,,(最后一张图片)

记住一次只能用同样的。要不去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