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烧红的铁会变软

楼主(2016-01-09):
如题   是分子热运动的结果吗

网友:
为什么冰是硬的,水是软的?

网友:
楼主问百度更快

网友A:
应该是烧红变热之后晶体热涨距离拉长了,相互吸引力减弱,致密性减弱从而变软吧。

网友:
因为  你再烧  他就从固态变为液态了

网友:
因为铁在高温的溶解下会逐渐的变化 吸力也逐渐的变没 跟热胀冷缩的原理一样

网友:
楼主上过初中吗

网友B:
铁是金属,属于晶体,没有分子

网友:
范德华力,受温度影响,在高温下被削弱,所以强度下降了

网友(点评):
金属内部是晶体,原子之间共用电子对形成金属键,没有范德华力

网友(点评):
参照大学物理里面的铅块实验,那个明确讲了是范德华力

网友(点评):
在一个铅块内部,原子之间的距离远小于范德华吸引力的作用范围,此时范德华力表现为排斥力,铅块没有解体,是共用电子对形成金属键将原子们连接在一起。

网友(点评):
两个铅块贴合,但原子之间的距离依然还很远,此时范德华力表现为吸引力,断裂面不易拉开,宏观得表现出范德华吸引力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是金属,属于晶体,没有分子

金属有晶孢、晶格呀    与分子类似

网友:
这是烧红了的铁吧,外形都木有塌陷,哪里看得出它变软了?

这张的温度也不低,同样也木有看出哪里变软?

这张的温度更高,同样外形都木有塌陷,木有看出哪里变软?

网友(点评):
哦,应该是说温度高了好锻造了,温度低了打不动

网友(点评):
金属热塑性啊!看看书就有详细说明咯,不外乎就是相与体的问题。

网友:
我赞同   在加热 他就要生气蒸发乱跑了

网友:
铁的话,热处理书上讲转变成奥氏体了,软,晶格发生了改变

网友:
首先,不是因为相变的缘故。常温下也有奥氏体,但是跟烧红的铁相比很硬。

原因是,铁原子之间有力,两个铁原子离得远就是吸引力,近了是排斥力,所以有个某个位置,是势能(键合能)最低的点。一些列最低的点(势阱),形成了晶阵。温度升高,原子动能变大,在晶格振动变得更厉害,原子距离变大,宏观表现是变软了。

如果再继续升温,振动能超过了键合能,则变成液态了。

补充内容 (2016-1-16 21:43):
加热过程,相变之后,某个温度区间下都是奥氏体相,如果是相变,按理说,硬度应该不变,但是升温铁一直变软。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相变吗

网友:
高温蠕变可以看下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烧红变热之后晶体热涨距离拉长了,相互吸引力减弱,致密性减弱从而变软吧。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