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JB/ZQ4005-2006扳手空间标准所示的八种情况具体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1-09):
请问在JB/ZQ4005-2006扳手空间标准所示的八种情况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尤其是最后两种,图7与图8两种形式的区别是什么?D/2与E1,A1与A2有什么区别?感觉不好理解。谢谢。

楼主:
大神们呢,求帮助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啊

网友A:
用的工具不同,A是用开口扳手,A1是用套筒扳手,A2是用梅花扳手

网友B:
这个D、A1,针对的是套筒,E1、A2针对的是梅花扳手吧!求大神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工具不同,A是用开口扳手,A1是用套筒扳手,A2是用梅花扳手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A1,针对的是套筒,E1、A2针对的是梅花扳手吧!求大神指正

懂啦,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啦,多谢

网友(2018-08-14):
这个可以作为参考,不要太教条

网友:
楼上社友说的都对!设计时D/2,E应该取两者中较大值,因为你也不知道现场到底用那种扳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