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法兰克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6-01-09):
12N/M  7.6A   150V    8POLES     3PHASE   转速2000

网友A:
要么自己按型号找资料去,要么按  转矩=9550*功率/转速  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自己按型号找资料去,要么按  转矩=9550*功率/转速  计算

怎么算啊都是什么单位

网友(点评):
功率=转速*扭矩/9550=2000*12/9550=2.51KW,我也不知道伺服电机是不是恒功率,你的功率应该是2.5K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自己按型号找资料去,要么按  转矩=9550*功率/转速  计算

大侠是好人!

网友:
FANUC的电机是这么标参数的:
额定转速
最高转速
额定功率
堵转扭矩
最大扭矩
旋转惯量
楼主,你要闹那样?
但我猜,你说的是贝塔iS12/2000这种,额定功率为1.4kW。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算啊都是什么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