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串联油缸中间的那一段,油的体积越来越多

楼主(2016-01-09):
   大油缸活塞直径63 mm   ,活塞杆直径38mm    小油缸活塞直径50mm    ,  活塞杆直径38 mm  , 两油缸串联   ,       为了加油方便 在大油缸的活塞上加了一锥形单向阀,  现在情况是手柄几个来回后    两油缸不能同时到达最高位置   ,  当然最低位置也不能同时到达,; 人为放油调平后, 又重复出现上面故障,单向阀开启压力7MPa               请问高人是什么原因致使中间一段油越来愈多?

网友A:
上图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上图

网友:
1,可能是活塞密封划破了,导致泄露,我们以前做过,这种虽然理论精度高,但是实际还不如搞同步阀。

网友:
两缸径不同,缸杆径也不同,要保持同步,不可能,除非在流量阀上下功夫,再,缸径各异压载也不一样,除非还在压力调节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