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分析求教

楼主(2016-01-09):
如图所示是一个线夹,线夹中有一个折弯25度的导线夹在与水平承25度楔子中,导线左端受到拉力F作用,通过楔子的滑动,形成的楔形机构而夹紧导线,以使导线不至抽脱,线夹右边通过螺栓固定,因为导线和线夹左边固定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为避免产生水平弯矩而使使得导线受拉时被抬高,在边导线折弯处有一螺栓来固定折弯点,请问此线夹的受力情况是,如何对线夹做强度校核?谢谢!

网友A:
虽然我能校核,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太无聊了。
弯根导线,又不是弯钢筋,你是准备用豆腐做线夹的材料呢,还是准备把线夹做得像纸一样薄?就算是弯钢筋,受力也主要是定位的螺栓,只要你不是拿豆腐做材料,什么材料不行,至于减重的考虑,这么个小小的线夹,太小题大做了。

网友B:
楼上一贯狗掀帘子
先是理论力学,把整个线夹及导线看成一个整体,则这个整体能不动,是因为固定支点的支座反力与外力形成平衡。支座反力在坐标系上分解为水平和垂直两个,垂直方向的支座反力与整体的重力平衡,水平方向的支座反力与向左的拉力F平衡,如果这个整体的重量足够轻,轻到可以忽略不计且不影响计算结果的程度,就忽略掉,所以只存在水平方向的支座反力,即大小等于拉力F,方向与拉力F相反,是向右。
下一步,以螺栓为研究对象,
按照牛顿第三定律,支座所承受的支座反力,来自于螺栓的阻碍,即螺栓所承受的作用力与与支座所承受的支座反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螺栓所承受的作用力大小为F,方向向左。
第三步,是材料力学,螺栓所承受的外力从变形来看,是剪切变形,即变形时会在螺栓内部产生剪应力,后面就不用我说了吧。

网友(点评):
狗掀帘子怎么讲,?=-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能校核,但这个问题我觉得太无聊了。
弯根导线,又不是弯钢筋,你是准备用豆腐做线夹的材料呢,还是 ...

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导线上加载45kN的拉力呢我是想知道导线上楔子那一块平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贯狗掀帘子
先是理论力学,把整个线夹及导线看成一个整体,则这个整体能不动,是因为固定支点的 ...

看来你还是没有明白我要问的重点是什么!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你想的这么简单,导线上加载45kN的拉力呢我是想知道导线上楔子那一块平移的问题!

既然你很在意这个问题,我就说下,你那个线夹受到导线带来的压力如图,但其中y取决于你的线夹与导线的接触长度,如果接触长度很长的话,y的取值取决于那一段是否能看着刚体,x取决于于导线材质和直径,定位螺栓的直径也对x有影响,拉力F要减去摩擦力后才能带入,总之x,y涉及材料变形问题。
画图很烦

补充内容 (2016-1-12 12:34):
我觉得你真正关心的不是线夹的受力,而是F力的大小,当达到某个极限时,拐点处会越来越细,最后拉断。这个要精确分析起来写篇文章都可以,不过问题的关键是你想用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你很在意这个问题,我就说下,你那个线夹受到导线带来的压力如图,但其中y取决于你的线夹与导线的接 ...

做了这么一个线夹,材料选的是铝青铜9-4(有导电性要求),两端导线张力45kN,关键就是这个零件要承受正负10%的反复疲劳,做试验疲劳次数都要求100万次以上,实物通不过试验,所以拿出来和大家讨论,我现在明白这个零件的关键所在了,就是在拐弯的螺栓处,原来老把重点放在楔子处,怕把零件给撑裂了,把拐弯的螺栓给忽略了。
真心谢谢您帮忙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了这么一个线夹,材料选的是铝青铜9-4(有导电性要求),两端导线张力45kN,关键就是这个零件要承受正负 ...

另外我还有一个这个零件的受力分析也不会,请教您~
如图所示的钢架,不考虑竖直杆MC和ND的变形,如何计算两个水平杆AB和CD的弯矩,尺寸和载荷如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