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密封问题(求助)

楼主(2016-01-09):
模具型芯跟底板用螺纹固定,由于型芯是板型、结构复杂,与底板存在间隙,求一个密封的办法,模具温度40°~140°,我想用锡或者铅填缝密封可不可以,存在哪些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简便的办法?

网友A:
压力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力是多少呢

我们以前用过封水压的使用聚四佛乙烯

网友B:
用环氧树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环氧树脂就可以。

感谢彭老,等装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环氧树脂就可以。

请问前辈,以后想拆开,那怎么办呢

网友(点评):
准备以后拆卸,就在灌注环氧树脂前,在螺孔内和螺栓上涂上牛油(润滑脂),型芯与底板接触面也用润滑脂涂过再擦光。,

网友(点评):
谢谢前辈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以后想拆开,那怎么办呢

腻害

网友(2016-02-29):
用橡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