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蜗轮蜗杆的公差没搞明白,求助

楼主(2016-01-10):
对于蜗轮蜗杆的公差没搞明白。求助大侠指点!
1、图纸中涡轮的137、128、120这三个圆的公差从何而来?特别是137的公差,遍寻不到。以及与它配合的蜗杆的三个圆公差又该如何确定?好像和参数表中的8级精度不相关啊。遍寻机械手册,蜗轮蜗杆一章,只找到了中心距公差。惭愧。其它的都是各种跳动。求指点。网上搜索好像有的说分度圆不需公差?到底哪几个圆需公差?公差依据又是多少?公差配合表里只有基轴制基孔制,实在不知这外圆到底依照什么。
2、精度等级中8c GB10089-1988的c级侧隙的选择根据是什么?另外有位前辈公差等级一栏写的8 De,是什么解释啊。
3、比如蜗轮图纸,为何要写上配对蜗杆参数?不写是否可以?
4、另外在成大先版的手册,蜗轮蜗杆实例图纸,也没看出外圆的公差依据是什么。并且,蜗轮蜗杆是否需选同一个精度等级?
感谢您看完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图片来自:

网友A:
1、外形尺寸及形位公差隶属齿坯公差 ,齿坯公差据齿轮精度等级而定 ,有相关标准。齿坯各公差对加工精度有影响,所以要限定。
     齿轮的精度等级 8级 是针对齿轮的三组检测项目公差值 确定的等级。
2、侧隙等级 据使用条件,设计要求确定,诸如要热变形啥啥的 ,有精度规范可查。
3、不标注配对蜗杆及图号,怎么确定蜗轮螺旋角呢 ,还有 需要配凑中心距 ,检查啮合接触斑点 。
4、蜗轮蜗杆精度等级 不强制要求选用同一精度等级 ,潜规则是选同一精度等级 。

正看这方面的书,就目前的功力 就解释至这里 。仅供参考。

网友B:
对于蜗轮蜗杆的公差没搞明白。求助大侠指点!
1、图纸中涡轮的137、128、120这三个圆的公差从何而来?特别是137的公差,遍寻不到。以及与它配合的蜗杆的三个圆公差又该如何确定?好像和参数表中的8级精度不相关啊。遍寻机械手册,蜗轮蜗杆一章,只找到了中心距公差。惭愧。其它的都是各种跳动。求指点。网上搜索好像有的说分度圆不需公差?到底哪几个圆需公差?公差依据又是多少?公差配合表里只有基轴制基孔制,实在不知这外圆到底依

这样和你说吧   齿轮的公差 是一个标准  搞加工的是把各尺寸加工满足某一等级内所需公差  多号入座   公差等级决定公差尺寸  都是事先国家决定好什么的尺寸公差范围称为什么等级    齿轮是一门单独的公差系统   根据所需等级去查找公差表格对号入座
8C 8de 这些都是公差带号 这些一般我不用  都是不是一般设备索要的
参数是需要的写的 便于操作工加工

不懂的 欢迎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形尺寸及形位公差隶属齿坯公差 ,齿坯公差据齿轮精度等级而定 ,有相关标准。齿坯各公差对加工精度有影 ...

感谢您的回复。并且不辞辛苦条理清晰地逐条回答。
1,至于有相关标准,特别是外径公差,我尚未找到,努力寻找ing。但有您的提醒,会多向齿轮方面找。
2,您说的很有道理!
3,我见一些图纸,例如蜗杆明明写有螺旋角及中心距时,为何还会标明配对蜗轮的齿数、图号?
4,谢谢!
再次感谢您的无私帮助!希望您有新成果时再次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蜗轮蜗杆的公差没搞明白。求助大侠指点!
1、图纸中涡轮的137、128、120这三个圆的公差从何而来?特别 ...

感谢您的指教!对齿轮不太明白,学习中!
不懂的太多了,都不知道该从哪问起了
例如这个De,(大写D小写e)貌似手册上只在锥齿轮里发现过
其实帖子里的问题我现在还是一个都没有明白。
但经过您和@城府 大侠的指点,决定再次向齿轮里面寻找。
再次感谢您的无私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并且不辞辛苦条理清晰地逐条回答。
1,至于有相关标准,特别是外径公差,我尚未找到,努力 ...

1,纠正一下我前面的回复,齿顶圆直径的公差 ,根据设计精度查取标准的传动中心距极限偏差值作分配,同理还有中间平面极限偏差 ,以保证合适的顶隙。 这个标准上有表格的 。
2,蜗轮蜗杆检测接触斑点时 ,用涂色法,看啮合面。加工时要配的 。
仔细看齿轮传动标准手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纠正一下我前面的回复,齿顶圆直径的公差 ,根据设计精度查取标准的传动中心距极限偏差值作分配,同理 ...

您好!在成大先版的手册上,确实有中心距偏差,但齿顶圆偏差还是没找到。不知您看的那本书,可否见告一下?没有搜到“齿轮传动标准手册”。另外,百度了其它几个类似答案,请帮忙参考一下,不知都谁说的对。明天再看一下其中一位说的表14-4-41。
再次感谢!
附地址: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86846&extra=&page=2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86605864.html

http://www.3dportal.cn/discuz/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9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