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图都来分析一下这个

楼主(2016-01-10):
看到一种这个结构主轴...看着不舒服...也是第一次见卸荷做法的主轴...
不知道这是一个臆想的结构还是实际使用的结构...听听大家分析...

楼主:
从安装时候预紧靠公差调整  也没见补偿热伸长导致轴承游隙变化调整装置...

网友:
他这样做实际是为了减少悬臂长度,背对背安装的套杯即安装皮带轮的地方。既然是背对背了还要多大补偿?

网友:
深奥看不懂

网友(2016-03-25):
引用 楼主:
从安装时候预紧靠公差调整  也没见补偿热伸长导致轴承游隙变化调整装置...

楼主看这个帖子,他没有减少悬臂长度或者轴承选型错误,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BB%A7%CD%B6%CB%DF

网友(点评):
当时没描述清楚 主要是问主轴支撑 TD形式用在什么场合合适........卸荷这边能看懂........也是因为第一次件卸荷主轴 发来大家都看看 哈哈

网友:
应该是卸荷皮带轮,径向力通过圆柱头内六角螺钉固定的端盖传递到箱体上,这样扭矩通过最左端的盖板(也用内六角圆柱头螺钉固定)传递到轴上,但是带轮的轴承为角接触背靠背设计,内圈之间的轴承套没必要吧?而且内外圈装配貌似不太对。同样轴的左右轴承均为角接触,左端内外圈通过一个锁在轴上的紧定挡圈来定位?右端内外圈居然是通过端盖压紧的?轴承的设计完全错误。

网友:
给楼主参考。。。。。

网友(点评):
出处《中国机械设计大典》第二卷

网友(点评):
不是问卸荷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