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螺栓的间距有没有标准

楼主(2016-01-10):
法兰螺栓的间距在不同压力环境下,间距该是多少呢

网友:
压力与间距成反比,至于间距该是多少呢?就要去调试压力值到合适范围内。

网友A:
平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1-2000)
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1-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2-2000)
榫槽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3-2000)
。。。。。。。。。
很多,其中对根据工况你需要的全有规定。
如: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5.1-2000)
          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0.25MPa)
          平面对焊钢制管法兰(PN0.6MPa)
                               。。。。   1.0
                               。。。。   1.6
                               。。。。   2.0

网友B:
这个事情还是得查手册

网友:
螺栓拧紧的时候都会产生一个“压力锥” 2个螺栓的压力锥覆盖的范围就是螺栓之间的距离。

网友:
国内法兰规格标准多达一百多项。曾出版过一本《法兰标准汇编》,查询即可,除非研究法兰,否则没必要纠结这个题目。

网友C:
每种规格的标准法兰都有标准的,大小厚度,螺栓孔数量的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事情还是得查手册

就是想问问在哪里可以查到,百度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种规格的标准法兰都有标准的,大小厚度,螺栓孔数量的等

这个我知道,有时候会自己加工一些比较大的法兰,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定尺寸,麻烦帮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1-2000)
凸面整体钢制管法兰(摘自GB/T 9113.1-2000)
凹凸面整体钢制管 ...

请问哪里可以查到呢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可以查到呢

机械设计手册软件版

网友:
看你们留言受教了,一直不知道法兰压力与什么有关系,也没有关注过,今天突然看到楼主这个帖子,才想起来平时150LB的数据8个孔哪来的,谢楼主

网友(2016-02-28):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有时候会自己加工一些比较大的法兰,这个时候就需要自己定尺寸,麻烦帮帮我

自己加工一些法兰肯定是非标的了,按照图纸生产,是不是不知道怎么等分孔呢?这个可以借助三角函数,或者会CAD的话,直接画出来然后自动标注尺寸就出来了。

网友:
楼上活是这样干,按经验公式画规取值,试等分园至终起点重合。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标准件手册,化工设计手册,都可以查到,做非标的法兰需要根据管路压力、螺栓数量,单个螺栓的直径按照设计规范进行计算,比较麻烦,简单的方法就是按照国标的法兰进行修订,一般是就高不就低,比标准法兰抬一个等级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或者直接上标准网查标准条文也可以,查对应的法兰标准就行,不过标准网的标准大多数是旧标准,最新的标准你得找技监局去买

网友(2016-07-19):
真空技术 法兰尺寸国标GB/T 607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