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臂

楼主(2016-01-10):
各位大神看下可行性如何

网友A: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解释解释啊

网友:
看样子是分料杆,有个先后顺序。

如果做到2侧把输送带夹中间更好,机构就不会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来干什么的?没看明白

看风格,好像misumi的案例?

网友:
有点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