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使用是否与所在环境有关

楼主(2016-01-10):
我司有台热油泵,工作温度约为200度左右,工作时所测轴承盖温度在于85~90度之间,我现在想问的是这里的轴承用普通轴承还是用稍精密一点的轴承呢,如C5、C6的轴承呢?因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已经换了两次轴承了,不过都是普通轴承!请前辈帮助分析其中原因,谢谢!

网友A:
1. 轴承的使用绝对与环境有关!
2. C5是什么意思,与精度有关么?C6,有这个后缀么?
3. 轴承失效方式?运转工况?信息不全,无法分析。

网友B:
绝对和环境相关。换用耐高温的轴承,或改良降温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和环境相关。换用耐高温的轴承,或改良降温润滑。

这是台热油泵,转速2900,泵的维修说明书上说靠叶一侧的轴承挡油盖撬掉,另一个轴承靠联轴器一侧的挡油盖撬掉,靠叶轮一侧的轴承用热导油润滑,而另一个用脂润滑,叶轮与轴承这段空间不是传统的机封密封,而是用石墨填料加高温油封来密封的,由于温度过高,高温油封的使用周期会大大缩短,这一点我们也理解,但不至于轴承这么快就出现异响,叶轮侧的轴承几乎都变黑了,请分析其中那个环节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可以向轴承厂家咨询一下,比如FAG之类的,工况恶略的还是问问他们找对应的轴承,毕竟他们专业,咨询又不花钱的,是吧

网友:
有关。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查找原因:
1、轴承类型是否选择正确,包括是否需要密封等
2、不同的轴承工作温度不同,可以查手册看看温度是不是正常,或者可以选高温轴承
3、选用的公差配合是否合理,这里特别强调轴承的游隙一定要检查好
4、润滑情况,包括润滑油或润滑脂的量及纯净度
5、检查轴承的定位形式以及所在部位的结构形式是否合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所用轴承的游隙太小了,以至于温度升高时轴承内一点间隙都没有,滚动体卡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轴承的使用绝对与环境有关!
2. C5是什么意思,与精度有关么?C6,有这个后缀么?
3. 轴承失效方式?运 ...

C5是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