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下这种样子的锥齿轮传动的作用和原理,谢谢

楼主(2016-01-10):
不像为了消除齿间间隙的结构。主要是弹簧和推力轴承的作用。

网友A:
带弹簧那个轴似乎起的顶紧或者限位作用?
另外一个轴都看不到,怎么说得清“推力轴承”啥意思?

楼主:
实物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弹簧那个轴似乎起的顶紧或者限位作用?
另外一个轴都看不到,怎么说得清“推力轴承”啥意思?

CAD图中有部分是推力轴承的图形,这张图是类似结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图中有部分是推力轴承的图形,这张图是类似结构

实物图和图纸大相径庭啊。
为了方便大家了解你的意思,还请标出你所谓的"推力轴承"的位置。或换个角度拍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实物的图片

塑料锥齿里面有推力轴承??意思是你的锥齿轮承受偏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锥齿里面有推力轴承??意思是你的锥齿轮承受偏载力?

回去看仔细...读图 基本功都不会差 ,细心点...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表达有问题,谢谢指正

楼主:
主要用在输送线的传动上,为伞齿轮(锥齿轮)传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塑料锥齿里面有推力轴承??意思是你的锥齿轮承受偏载力?

带弹簧的轴上有链轮,应是输入轴;使用弹簧限位,调整间隙,配推力球轴承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弹簧的轴上有链轮,应是输入轴;使用弹簧限位,调整间隙;
同理,塑料锥齿轮也存在水平方向的推力,配 ...

此处应为推力轴承

网友(点评):
是的,眼花了。这里是标准用法,没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此处应为推力轴承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用?

网友(点评):
你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用?

2r/s

网友(点评):
承载轴向力;防止弹簧将螺母拧松;降低噪音。个人看法。

网友B:
轴向摩擦积放式输送辊道,弹簧用来调轴向调摩擦力的

网友(点评):
正解,一般用在汽车发动机缸体机加工线上。

网友:
14楼说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摩擦积放式输送辊道,弹簧用来调轴向调摩擦力的

谢谢,好专业,我先自己查下资料,不懂再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向摩擦积放式输送辊道,弹簧用来调轴向调摩擦力的

请问为什么一个钢制齿轮和一个塑料齿轮啮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一个钢制齿轮和一个塑料齿轮啮合。

润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图中有部分是推力轴承的图形,这张图是类似结构

感觉应该是轴承的定压预计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为什么一个钢制齿轮和一个塑料齿轮啮合。

塑料有自润滑能力,加了润滑脂寿命更长,磨损小,噪音低。

这里的塑料齿轮常用POM,金属齿轮常用45调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