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加载径向力怎么给?

楼主(2016-01-10):
某一轴承需要承受径向力1000N,轴承自重100N.我是用液压加载系统加载,那我在液压系统计算机屏幕上输入1000N+100N,还是1000N-100N。谢谢 肯求各位指点。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中轴承校核

楼主:
谢谢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
你用机器加载多大的径向力,与重力有什么关系。

网友:
同问,径向力为什么跟轴承重力有关系。

网友:
1. 一般工业应用中,载荷就是外加的主动力,与轴承自身重量无关。
2. 如果你是做测试,载荷要考虑内圈重量,外圈重量不用考虑。
3. 如果是高速工况,则滚动体的重量也要考虑。

楼主:
只要是做测试,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