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可展开 PropertyManager 输入框

楼主(2016-01-10):
之前,输入框仅显示三行。 当有多个选择时,您必须滚动才能找到特定选择。当PropertyManager包含列示选择的输入框时,该列表将展开以显示所有选择。您还可拖动列表底部来控制其大小。拖动控标或列表的底部边线来将其加长或缩短。
要将列表还原为其完整大小,右键单击并单击自动调整大小,或者双击控标或列表的底部边线。

网友:
用久了就知道 改进得太性化了 不得不赞一个
之前就一直纳闷怎么就只要同时看到三个选择项

网友:
天花板大侠会用c++6.0开发SolidWorks吗,或是有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