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转速提高,变频器报警求助

楼主(2016-01-10):
这是别人问我的问题,在这里求教
原先我们这个7.5千瓦的电机,设定转速700转,运行没问题。突然有一天变频器一直报警,电机电机运行大概5秒左右就停了,后来我检查以后如果不带负载,空转700也没问题,然后我让电机带负载,速度在500转也可以运行,那我现在开500转速,因为变频器一直处于报警零界点, 我把变频器报警这个控制短接了。变频器换了新的没问题。电机之前带负载700转也没问题。关电,手动带动内部皮带轴承等,也没卡死问题,润滑油不足的话会提示,所以应该也没问题。有谁知道是什么情况?
问题就是我没带那个报警面板过来,看不到显示情况?  有调机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按道理讲,是转速提高,扭力变小,带不动负载,但以前一直都没问题,其他机器也没问题。会不会    是     马达时间久了,马力不行了?最好不能是设备内部出问题。

网友:
那就是变频器挂了。

网友:
按照变频器说明书调整下变频器的输出硬度参数试试

网友:
这贴是10号的了想必已经解决了。

看变频器报警代码了吗?是不是过负载了?机械部分哪里缺润滑了?哪里卡死了?

网友:
可能是实际负载大于电机额定功率很多了,速度提高时,加速度增大,惯量增大,报警。至于换变频器应该不是解决的根本。

网友:
哦。这么久了,楼主应该有解决了,可否回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