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伺服电机带动上下辊筒转动需要的扭矩

楼主(2016-01-11):
如图: 伺服电机带主动辊转动

主动辊重量 20kg  直径 120mm 长度800mm   被动辊 重量20kg  直径 120mm 长度 800mm

同步带轮速比为 1:3   伺服电机带动主动辊在 1 秒的时间内达到 500转/分 的转速 伺服电机选配的扭力要多大呢 ?

请教大侠们如何计算伺服电机需要多大的扭力,帮忙具体列出伺服电机扭矩的计算公式,谢谢。

网友A:
楼主是搞非标设计的吗?

网友:
这个给你参考

网友:
还是下了。

网友B:
转动型负载传动阻力很小,主要考虑惯量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动型负载传动阻力很小,主要考虑惯量计算

如果是单根主动辊的话可以计算出所需的扭矩   但现在上面加多一根被动辊 是要把被动辊加在上面的重量算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搞非标设计的吗?

不是 主要做编程的 有时遇到一些客户 需要按实际机械负载给客户配 伺服电机

网友:
楼主说了,只有一根主动辊的时候知道怎么算,因此我假设你是知道T=J*a这个公式的

这个应用里面多了个从动辊,乍一看似乎无从下手,如果我给你这个传动方式改个形式,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两者之间的空间位置不变,将主从动辊子之间靠摩擦传动的方式改成齿轮或同步带传动,减速比为主从动辊的直径之比

现在看,是不是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2021-11-13):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
惯量扭矩

网友:
学了学了

网友:
100W的伺服够了

网友(2022-02-19):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
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学习下

网友(2024-02-26):
虽然看不懂,但还是先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