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实现竖直升降,能否不配套导轨就能实现?

楼主(2016-01-11):
想设计一个小型的升降平台,平台加负载的重量预估为3kg左右,竖直升降框架为四根20X20的铝型材。
动力方式选择同步带,但是不知道只用同步带能不能保证不晃动,是不是可以不配备导轨来使用。
竖直升降高度0~2m。速度为2m/s。

网友A:
有皮带提升机。

网友B:
负载和同步带连接一块,如果没有导轨做导向,哪能不抖动,不倾覆啊

网友C:
我估计你这个设备工作时会跳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和同步带连接一块,如果没有导轨做导向,哪能不抖动,不倾覆啊

好的,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你这个设备工作时会跳起来

多谢指导,那我还是配上导轨吧,之前没接触过这些,具体的运行情况不是很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皮带提升机。

好的,多谢指导,我去查一下

网友:
最好要加直线导轨

网友D:
竖直升降高度0~2m。速度为2m/s
一秒就升到最大值 感觉这两个参数怪怪的!

网友:
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竖直升降高度0~2m。速度为2m/s
一秒就升到最大值 感觉这两个参数怪怪的!

抱歉,未描述清楚,造成了误解。最大速度2m/s。

网友:
皮带带动运行,没问题。

网友(点评):
加直线导轨

网友E:
把铝型材中间那个槽当做导轨,做4个滚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铝型材中间那个槽当做导轨,做4个滚轮

好想法,Thank you

网友:
肯定要配导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