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键是指的哪种?手册里找不到

楼主(2016-01-11):
这个斜键是指的哪种?手册里找不到啊。谢谢。

网友A:
这不是斜键,就是普通的平键,传递大扭矩是多了一个,为了减少对轴强度的影响呈120度布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斜键,就是普通的平键,传递大扭矩是多了一个,为了减少对轴强度的影响呈120度布置

您再看这个,我有点儿糊涂

网友:
这个就是提醒你铣键槽的时候分度要准,不然要不装不进去,装进去也单向也只有一个受力,不像单键不用分度。大扭矩的时候对称布置会对轴有一定削弱,所以可以考虑90度或者120度布置。

楼主:
这是两种情况,一种斜键,一种平键。首先我的问题是:
1. 这里的斜键,我在手册中没找到,是楔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楔键,你看上下面贴紧的。 平键的话上下面有间隙的,侧面贴紧。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为什么楔键要呈90-12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