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文件存成iges文件装配异常,大家都怎么解决?

楼主(2016-01-11):
文件交流时,可以把solidworks的装配体文件存成iges文件。但装配关系会发生异常。
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谢谢!

网友:
压缩掉一些入螺栓,螺母,垫片等标准件,再试试看。

网友:
一般异常的都是TOOLBOX生产的标准件

网友A:
Edrawings格式不就挺好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rawings格式不就挺好的吗

iges是3维的。
edrawing是2维吧?

网友:
大家平时用什么三维比较多?给指点一下,钢结构件的加工

网友(点评):
请另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