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放大图算重复标注吗

楼主(2016-01-11):
向各位前辈请教个设计基础知识:
今天一位同事帮我审图,说我主视图上面已经标注了尺寸,又在局部放大图上面标注了相同的尺寸,属于重复标注。我查了一些资料,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详解,没有理论基础,我也不敢肯定的说自己是对的,请求前辈们解惑。我这到底算不算重复标注呢?

网友A:
一般是主视图不标注,局部放大图标注,但是类似 直径不方便标注的可以在主视图上标注。

网友(点评):
个人理解是需要放大的尺寸既然看不清,标注了有啥用,直接在放大图上标就行啊,为啥都标注呢?

网友B:
我的大学老师和入厂师傅:完全就是重复尺寸标注,在学校就应该教你的东西,这个不懂要挨骂!
某些要效率的‘大’厂子:无所谓,‘我们’要效率,‘我’画的图别人能看懂就行。国标和制图规范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点评):
非标的可以,量产的这样弄就非常不好了。

网友(点评):
非标的可以,量产的这样弄就非常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主视图不标注,局部放大图标注,但是类似 直径不方便标注的可以在主视图上标注。

位置关系的要在主图标注的,

放大视图在主视图里本来就小,

能在放大视图标注的,都放到放大视图里去标注吧!

网友(点评):
这肯定算重复了

网友(点评):
基准符号不符合现在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主视图不标注,局部放大图标注,但是类似 直径不方便标注的可以在主视图上标注。

如果直径在主视图标注了就不能在放大图标注了吗?

网友(点评):
那肯定的!!!按的你描述,你是重复标注了的。

网友:
我的做法是如果重复再放大图里标注,就在尺寸上加一个(),以表示重复标注。

网友(点评):
() 是参考尺寸的意思啊~有些尺寸链封闭环要加()

网友(点评):
对,完全没有这个必要重复标。

网友(点评):
是的,谢谢提醒。这么做也不符合要求,但也没人改正,就一直这么做了。

网友(点评):
我在想,位置尺寸标注在原图上,形状尺寸标注在放大图上以更好地观察,这样就好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大学老师和入厂师傅:完全就是重复尺寸标注,在学校就应该教你的东西,这个不懂要挨骂!
某些要效率的 ...

我见到很多图纸上都有重复标注的,但在设计手册里没有查到相关要求与标准

楼主:
一直以为放大图是不算重复标注的,看来真的错了/委屈,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了

网友C:
当你还是小朋友时该学标准规范,当你的工作别人难替代时可免流于形式,俺都搞产品开发前半段,创意是主轴没闲工夫去记繁文琐节

网友(点评):
自己做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外协的,那如果标的有问题,零件出问题扯皮很麻烦的。

网友(点评):
自做就不管标准了

网友(点评):
图是制造语言,言而有物不使误解可矣!

网友(点评):
“刘嵩”的观点赞同,对于基础加工,图纸的准确无误是很有必要的,外协厂家都一个样,出了问题那就会把图纸“放大”了找,有那个扯皮时间还不如把自己的基本工作好,但产品开发讲究想法的实现,有自己的加工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到很多图纸上都有重复标注的,但在设计手册里没有查到相关要求与标准

GBT 4458.4-2003机械制图 尺寸注法

第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还是小朋友时该学标准规范,当你的工作别人难替代时可免流于形式,俺都搞产品开发前半段,创意是主轴没闲工 ...

我觉得有标准还是按标准的好,不然习惯了就以为自己就是标准了。

网友:
GB/T4458.4中基本规则里描述为“机件的每一尺寸,一般只标注一次,并应标注在反映该结构最清晰的图形上”,有时为了更清晰地表达是可以多重复标注,不能说这样就是错的,重复标不影响到加工尺寸链的保证还是允许的,只是这样浪费制图人的时间,也浪费审图人核尺寸的时间,不简洁。

网友D:
俺都会在正常视图先部分标注,在放大图给详细标注。
唯一要注意一点,两者的标注法与公差要一致,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尺寸公差上的矛盾。

制图上是说不要出现重复标注,这不是死条例,是怕绘图者重复标同一位置给出不同标法与公差,造成阅图者无法判定。俺看小鼻子的图也常常有重复标注,这不影响阅图。

网友:
局部放大标注的尺寸,不需要在主视图中出现

网友E:
你们的未注尺寸公差是什么等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未注尺寸公差是什么等级的

这跟公差等级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都会在正常视图先部分标注,在放大图给详细标注。
唯一要注意一点,两者的标注法与公差要一致,这样才不 ...

我还是倾向于赞同前辈的说法,因为这样不但不会影响阅图,而且能更清晰的表达被放大部分的尺寸与主视图中关键尺寸之间的位置关系(比如说是在上方还是下方,是在哪个节点啊)

网友(点评):
制图本身就是一种语言,要先能沟通好,再求说的工整。例如手绘图基本就是直线不直圆形不圆,辅以文字说明后照样可以完整的传递信息,无碍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