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机床床身是什么材料的,还都是用普通铸铁的多么

楼主(2016-01-11):
请教:

现在新的机床床身大多用是什么材料的,还都是用普通铸铁的多么,还是已经大量用新材料了呢。
前几天面试了一个公司,是做矿物铸造的。现在这个行业怎么样,了解的社友能给大体介绍下么?
那个公司说96%的都是出口的。我大体看了下,这个新材料性能是挺好的,面试的人说国内用的比较少,这是为啥呢?

谢谢。

网友A:
国内现在普通铸件和矿物铸件都有使用,使用矿物铸件的机床定位应该是比较高端的,国内使用的少我想主要有几个原因:
1.国内设计师对新材料不熟悉,具体到细节不知道该如何设计
2.矿物铸件使用金属模比较普遍,模具费用较高,并且一旦设计成型后改动会很麻烦,不像普通铸件可以随便打孔,木模修改也很快,费用也不高
3.对材料的不熟悉导致第一次设计风险很高,设计师不愿承担这类风险,转而使用相对成熟的普通铸件

网友:
这个叫树脂混凝土吧。之前设备里作为空腔填充物用过。优点就是一般了解的吸震,热稳定性,常温就能浇注。就跟地基灌浆一样用的。可能没有发挥最大的价值吧。
密度就1/3铸铁,肯定不能直接替换同体积的铸铁设备,做较大设备的床身还是可以的。
问题是设计和加工都是不同于传统的方法,新设计不会贸然尝试新东西,国内厂家也没有实力和精力去从设计阶段就跟进。
很大一部分是外资公司,所以国内的可能就是卖些原料,做比较成熟的国外订单,或者做些通用光机的床身吧。

网友(点评):
谢谢了。知道了这个新材料不是鸡肋般的存在,也不是早已普及化的东西,我就满意了。这终究是一个未来的方向啊。我面试的是销售,感觉还是可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现在普通铸件和矿物铸件都有使用,使用矿物铸件的机床定位应该是比较高端的,国内使用的少我想主要有几 ...

太感谢您了。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信息,帮了我大问题啊。
能再问下您对这方面的企业有了解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您了。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信息,帮了我大问题啊。
能再问下您对这方面的企业有了解么 ...

机床行业的多多少少总会接触这些厂家,但是名字倒不太方便透露,有作广告之嫌

网友(点评):
很久不来,没想起来搜索,我就开问了。。刚刚看到机床栏目里面有11年5月的吵架帖子,看到你说你有蓝浦的资料。不知道你们说的东星是济南的么。我面试的就是这个东星。。。汗啊。。。。

网友(点评):
我们跟东星没有接触,我们的供应商主要是国外的几个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行业的多多少少总会接触这些厂家,但是名字倒不太方便透露,有作广告之嫌

嗯,也是啊,那也谢谢了

网友B:
大型机床不知道。以前做玻璃雕刻机,结构简单,都是用天然大理石,当然也可能用矿物铸造。做激光切割机时,也用过矿物铸造的。也有孔位特都得事先设计无误,要不然后继改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机床不知道。以前做玻璃雕刻机,结构简单,都是用天然大理石,当然也可能用矿物铸造。做激光切割机时, ...

大哥是在济南么,现在哪家公司高就啊?

网友B:
我是在深圳,以前在大族激光

网友:
做精雕机的很多都用大理石的床身,高端精雕机应该还是铸铁的床身。大型机床接触的少,矿物铸造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
其实你们说的是他的好处,缺点也是很厉害,热稳定性差 。

网友C:
你说的热稳定性差?是有依据的吗?依据是什么?DMG等好多机床制造商选用这种材料没考虑热稳定性?

网友D(2016-02-29):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热稳定性差?是有依据的吗?依据是什么?DMG等好多机床制造商选用这种材料没考虑热稳定性?

楼上的那位说的热稳定性的问题有些不精确,要说矿物铸件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矿物铸件的比热容是2, 铸铁是50, 热传导率也非常小,也就是说对外界短暂的温度变化不敏感。比如说,因为装夹之类的短暂变化,作为床身温度几乎不会产生变化。

而楼上要表达的意思是,
1、矿物铸件的热膨胀系数比铸铁大很多。在中国,大多数的机床不可能放在恒温车间里加工,国内特别是夏天,早上和中午的温差也许有几十度,作为高精度的矿物铸件底座,如何能对面这么大的温差变化,确实是个问题。 在中国的西北地区,具有沙漠气候的特点,温差更大,如果不放在恒温间,精度的变化是否能够满足需求,这个就要打个问号了。

2、热变化的记忆性
当矿物铸件在常温状态下达到精度以后,温升几十度后再回到原来的温度时,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精度,数据测试下来变化还比较大。如果车间每天有个几十度的温差,精度变化会怎样就很难说。国内不用恒温车间的厂家如何来面对这个性能也是个问题。

3. 热变化的无规律性
当矿物铸件在整体受热的时候,精度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是无规律的。铸铁受热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床身可以通过一些垫铁的调整把精度调整到大致的位置,而矿物铸件则不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那位说的热稳定性的问题有些不精确,要说矿物铸件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矿物铸件的比热容是2, 铸 ...

大侠说的热变化的记忆性是否我可以这样理解,据说矿物铸件的受热能力不超过80℃,好像说超过这个温度矿物铸件就非常软了,也就是形状已经变形了也不存在精度了。
按大侠的这些解释,国内的机床制造行业还不能较多的认可矿物铸件也就显而易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现在普通铸件和矿物铸件都有使用,使用矿物铸件的机床定位应该是比较高端的,国内使用的少我想主要有几 ...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矿物铸件在中国推不开就是死在设计上,作为机床厂对设计不了解。
但是作为矿物铸件的生产商也存在不懂设计的问题,并且招了一些不入流的人做设计,比如说蓝浦的吴庆伟,是一个连一丝是多少都不知道,连攻丝前先打孔也不知道,连A3钢不能淬火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居然在蓝浦做设计,居然是设计室主任。这种管理就导致了客户对矿物铸件产生恶劣的影响。
矿物铸件的推广任重道远,不仅仅设计师要对矿物铸件的性能特别了解,还要对矿物铸件的工艺过程很了解。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那位说的热稳定性的问题有些不精确,要说矿物铸件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矿物铸件的比热容是2, 铸 ...

温差是有的,但也没楼主说的几十度温差那么夸张吧。

网友(2018-02-07):
你好,我看了你的帖子,我就是做矿物铸件销售的,是德国蓝浦矿物铸件,能加个微信认识一下吗?我叫刘斌微信号jiqiren521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侠说的热变化的记忆性是否我可以这样理解,据说矿物铸件的受热能力不超过80℃,好像说超过这个温度矿物 ...

如果你对生产环境是80°的温产变化的话,别说矿物铸件了,铸铁的直接就废了,80度的膨胀还谈什么精度?你说的这个是理论,你见过吗?月球上的话就当我没说。

网友:
你是现在用的矿物铸件做的激光切割机吗?那你们公司很有实力了,是大族激光?

网友C(2018-03-19):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对生产环境是80°的温产变化的话,别说矿物铸件了,铸铁的直接就废了,80度的膨胀还谈什么精度?你 ...

在国内我还没听说机加工生产环境温度有几十度的温差,蓝浦做树脂矿物铸件是比较早的公司,相信技术相对很成熟,矿物铸件的机加工是对铸件上预埋的钢质部件加工,在切削加工时要使用切削液控制加工部位的温度,如果局部温度过高超过或是接近80度,对于这个区域树脂铸件有没有影响?我只是听说80℃是矿物铸件的极限温度,到这个温度矿物铸件已经不能保持成型的状态,这已经不是膨胀收缩的问题了,我只想确定一下是不是这样的?这和月球、地球无关。

网友(2018-11-02):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深圳,以前在大族激光

你好,之前听说过大族激光用矿物铸件,你能说一下具体是哪款产品吗?

网友(2019-08-13):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那位说的热稳定性的问题有些不精确,要说矿物铸件的热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矿物铸件的比热容是2, 铸 ...

学习了。

网友(2019-09-18):
主要是成本问题,大型机床用这个估计成本会很高

网友(2019-11-11):
引用 网友C:
在国内我还没听说机加工生产环境温度有几十度的温差,蓝浦做树脂矿物铸件是比较早的公司,相信技术相对很 ...

矿物床身一般是基体,不接近加工区域,所以温度变化只和环境温度有关,不用担心加工区域高温对基体的影响

网友:
感谢您了。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太多这方面的信息,帮了我大问题啊。
能再问下您对这方面的企业有了解么?

网友(2020-01-24):
学习了,我是CNC爱好者,自己搞了矿物铸件的底座,确实很吸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