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车个3米长直径60的丝杠,求助

楼主(2016-01-11):
要车个3米长直径60的丝杠,有跟刀架情况下,还是车不圆,3 T- W  `3 D: W
要注意那个参数?或者工装?

网友:
想想车不圆都有哪几种状况,然后一个个排除。

网友:
首先车床要有足够的刚度,精度,尽可能减小切削力。

网友:
太长了 慢慢车  !

网友:
跟刀架不行,换成双滚轮式的试下

网友:
怎么装夹的,是中心架还是顶的,长径比大最好不要顶,多分层光几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