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石墨表面浸酚醛树脂,一般的能增大多厚?

楼主(2016-01-11):
高强石墨表面浸酚醛树脂,一般的能增大多厚(表面不能掉粉,光洁度0.8),圆柱工件,外径24,-0.02~-0.05公差

网友A:
这个材质的工件没做过

一般是看树脂粘度的,粘度越高,膜厚越厚,常规在钢铁件上在5-15微米,还有更厚的,但是就不适合外观件了,会有流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材质的工件没做过

一般是看树脂粘度的,粘度越高,膜厚越厚,常规在钢铁件上在5-15微米,还有更厚的 ...

嗯,我们这个件是用作活塞的,活塞套是不锈钢,内表面化学抛光的,现在做的配合间隙偏大,不知道通过浸酚醛树脂能补偿回来么?

网友A:
酚醛树脂和石墨的性能对比我不熟悉,你用了之后还需要精加工吧,否则光靠浸是不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酚醛树脂和石墨的性能对比我不熟悉,你用了之后还需要精加工吧,否则光靠浸是不行的吧

好的,谢谢!另外,请教大侠,电化学抛光的加工余量一般留多少?电化学抛光能去除最大多厚的材料?

网友(点评):
具体参数不多,没专门研究过,2-3丝是可以去除的,再多的余量就没经验了,毕竟工时太长的不适合量产

网友(点评):
还要考虑高低电流去除余量是有差别的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