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锥度”1:7“标注含义

楼主(2016-01-11):
各位大神们,小弟最近正在设计锥孔配合的一个结构,求各位能够给个正确的解释,锥孔或锥销的锥度:1:7到底指的是什么尺寸为1:7,最好有简单的示意图,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神们,小弟最近正在设计锥孔配合的一个结构,求各位能够给个正确的解释,锥孔或锥销的锥度:1:7到底指的是什么尺寸为1:7,最好有简单的示意图,谢谢了

网友:
角度的正切值

网友:
兄弟,自己找个圆锥销的标准,1:50的锥度,按照圆锥销的尺寸自己算算,就出来了

自己算的记得才清楚

网友A:
如图,是高度与长度的比例。具体的算法是(大圆直径-小圆直径)/长度,这个得出的数据和1:7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不用1/2吗?我一直以为要的。

网友(点评):
1/2了就是斜度了,也就是坡度。

网友(点评):
锥度对应锥顶角

网友:
锥度是指圆锥的底面直径与锥体高度之比,如果是圆台,则为上、下两底圆的直径差与锥台高度之比值

网友B:
参见GB/T157-20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GB/T157-2001

谢谢了

网友:
现在很多书上,有些步骤直接跳跃过去了,你多翻翻第三版的机械设计手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高度与长度的比例。具体的算法是(大圆直径-小圆直径)/长度,这个得出的数据和1:7是一样的。

非常感谢

网友:
大圆减小圆在与高度之比

网友:
扫盲了  我一直以为是正切值

网友:
【单位长度内的直径差】 比 【单位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是高度与长度的比例。具体的算法是(大圆直径-小圆直径)/长度,这个得出的数据和1:7是一样的。

大虾,不用除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见GB/T157-2001

你好,你这里有没有这个标准的PDF图,发给我,谢谢了

网友:
手册上都有  有问题查查手册方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标准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