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件的孔做大了,能改小吗

楼主(2016-01-11):
铝合金的材质,氧化后孔大了,有三个轴承位,大小分别为:直径72、直径55、直径14,有什么简便、快捷、经济的方法处理下吗?把孔改小点。
比如:电镀、氩弧焊。
客户要求不能扩大孔后加钢圈或者其它圈,重量有要求。
这个单是在小弟手上出问题了,客户那边急,目前想不到什么方法,请各位指点。
图中红色箭头指的是出问题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镀?

镀层可以达到0.15或者0.1的厚度吗

网友(点评):
搜索了一下,好像可以。你搜索试一试

网友B:
关键是大多少! 最好图纸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大多少! 最好图纸对比

目前直径最大的大了0.2mm,小的有0.08mm左右

网友C:
可以度镍,可以镀到0.01-0.0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度镍,可以镀到0.01-0.02左右

这个厚度太小了

网友:
这种镀铬,镀锌都可以,以前轴磨小了就镀过,千万不要堆焊,一焊就变形了

网友(点评):
铝合金的,我问了好多家,都不做啊

网友:
高分子修复,修复后比原件还耐磨;你百度下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返修是我自己承担成本,您这个方法费用多少?

网友:
铝合金可以喷涂么,高温喷涂

网友:
这种配合孔最好留加工余量,氧化后加工

网友(点评):
问题是现在已经大了,要想办法返修啊。一件300大洋,20件就是6000大洋,我提成加工资都不够啊

网友:
问下客户,是否接受镶套,把孔加大,再镶个不锈钢套

网友(点评):
不能镶嵌,重量有要求

网友(点评):
能不能就镶铝套?

网友:
你这个不是氧化的问题,是加工后材料里的残余应力在作怪,氧化不会导致这么大的变形量。
你这个材料是多少牌号,是否是硬铝?
下次记得在烘箱里烘一下再精车。

唯今办法,看一下能否把零件再硬质氧化,氧化厚度250μ左右。这个你需要再跟氧化厂商量的。

网友(点评):
硬质氧化可以增加厚度吗?

网友(点评):
材料是铝合金6061的

网友(点评):
硬质氧化可以增加氧化层大约50%厚度的尺寸

网友(点评):
我去问氧化厂,居然跟我说做不了那么厚的硬氧层,郁闷了。听说还是这一片最好的厂子呢

网友:
可以喷锌恢复尺寸,但关键是高温喷涂后还需要后续加工。

网友:
还有,你再问一下氧化厂,是否氧化后帮你用酸碱液冲洗过了,冲洗就会导致尺寸严重减小,小5-10丝也有这个可能。

另外硬质氧化的尺寸变化,如果250μ的厚度,大约能增加10-12丝。

网友D:
我以前镁铝6061的氧化也是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也是装轴承,但是没这么夸张,打了大约4道左右,每次都是镶铜套在车,后来直接不氧化了。
至于你说客户不让镶套,怕影响重量,那是刁难你呢,谁让你犯错了,都是做设备的,多出来的那些重量相对于整个件来说很小的,而且要是怕重还可以多余的地方去掉一些重量。

网友(点评):
以为是分体板,没看清,整体是嵌套好些。

网友(点评):
轴承孔吃不准氧化后尺寸,我一般要求先氧化后镗孔。或者余量留更小,氧化后检测孔小了,再去氧化一下,一般能保证尺寸公差。

网友(点评):
先氧化后镗孔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镁铝6061的氧化也是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也是装轴承,但是没这么夸张,打了大约4道左右,每次都是镶铜 ...

没看清楚,这个结构是嵌套好些  如果是板做套杯好些。

楼上说的嵌铜套,然后镗掉也是一种办法。

镀铬一般是0.005~0.05,最厚可以到0.2~0.8应该可以

如果按公斤算,你这没多少钱。

网友(点评):
我问了好几家做镀铬的,没有一个说铝合金可以做电镀铬的,我也搞不清楚是否可以电镀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镁铝6061的氧化也是遇到好几次这个问题,也是装轴承,但是没这么夸张,打了大约4道左右,每次都是镶铜 ...

6061要说变形量  得看屁股后面跟的是 T 几 ....

协商一下精度温度发尘量都可以的话,看看固持剂防止轴承跑外圈这么妥协一次可以么...

下次用心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61要说变形量  得看屁股后面跟的是 T 几 ....

协商一下精度温度发尘量都可以的话,看看固持剂防止轴 ...

就是要T6的采购回来的估计也是T4的,国企的采购都是知道拿回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厚度太小了

有一种修铝的像泥一样的东西,这个不贵不过时间太久了我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不过这个东西肯定有,你搜一下,是准们用来修复铝合金的

网友F:
其实我想说,用同种材料做镶套,不会增加重量......

网友(点评):
目前客户也是建议采用这种方法处理。就是不知道结果会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想说,用同种材料做镶套,不会增加重量......

你说的,我也想说。
不过看他的零件,大孔壁厚不算太大了,镶同种材质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强度。
如果这孔是用来装轴承的,不知道轴承跟孔之间加一圈铜皮是否可行。

网友:
曾经见过一外协厂家尺寸小了1mm,问为何不看图纸,人家说是XX说的,那批活最后废了 据说好几十W

网友(2016-03-03):
硬质氧化和度镍应该可以,喷沙喷厚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简单的方法是不要动这个孔,吧与之相配的轴承外径镀铬,使其符合装配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