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PCCAD清华天河快捷键总结

楼主(2016-01-11):
这是一张快捷键的总汇。感觉很实用,分享一下。

网友:
能积极的分享就是我们敬爱的同志们,我们可以高兴的说我们是欣慰的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清华天河CAD?32位的还是64位的?能否提供安装文件或者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点评):
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你要的版本。目前PCCAD2014是网上可以破解的最高版本。32位,64位都有方法的。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清华天河CAD?32位的还是64位的?能否提供安装文件或者下载地址?谢谢

天河的CAD基本都是32位的,你要去网上下载可以安装在64位系统上的 32位CAD,俗称X86

网友:
我的系列化零件库用不起呢

网友(点评):
那说明你的插件还没有破解,请在网上找可用的版本。

网友:
我在键盘输入快捷字母,怎么没有反应啊,难道要在哪里设置啊?谢谢

网友(点评):
前面的那一部分是CAD的基础快捷键,后面是CAD安装了清华天河PCCAD插件以后的快捷键。

网友:
  前面的那一部分是CAD的基础快捷键,我在键盘里也输入了,还是没有看到快捷效果哈,麻烦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请具体讲下你的操作。 在绘图区域,请切换到英文输入状态,输入对应的快捷键命令英文字母,不分大小写。然后空格。然后看最下面的提示文字。

网友:
计算机键盘空格键与回车键区别?

网友(点评):
都是确定,对于输入命令的确定操作,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6-11-03):
好久没有用PCCAD二维绘图软件了,以前的快捷键忘了不少,现在路过就学习一下。

网友:
哪里有PPCAD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