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零件叫什么名称?

楼主(2016-01-11):
如图所示,这个零件是卡在钣金件上的,中间孔是用来穿气管或者电线的,起两个作用:1.保护气管、电线不被钣金的快口割伤;2.起密封的作用。是橡胶制品,由于我要的用量很少,开个模具自己做不划算,想请教下大家这东西叫什么名称?我好在网上找厂家订购一些。

网友:
这个叫护线圈

网友:
电缆密封套

网友A:
大侠,教你一招,百度以图搜图,很好用,特别是用在工业品方面,很容易凭借一张图就找到这个东西的相关信息

网友(点评):
涨技能了

网友(点评):
最开始是谷歌搞的,大侠知不知道有木有可以搜索GIF图片的?

网友:
大侠说的以图搜图,试了一下,很接近,叫橡胶弹簧

网友:
西安国乐轴承有限公司日本NOK密封件  O型圈  油封  另有10箱GGB德国轴承衬套   购买咨询联系电话029-86286681

网友:
缩口护线圈

网友:
三元乙丙橡胶垫或丁腈橡胶垫,1688上有

网友:
其实,如果仅仅是很少的数量,用合适直径的气管剪合适长度(跟要安装的孔的周长有关),然后纵向沿直线剖开,然后卡在孔口就行了,简单实用。如果直径太小,就不太适合了。
当然,要密封就得加其他措施了。

网友:
发两个文件供你参考,谢谢!

尼龙防水接头标准(PG.M).pdf

网友:
为什么我的试图出来一堆石头图片

网友:
我们公司叫橡胶护垫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已找到相关产品。叫双面护线圈

网友:
strain relief 简称SR,线缆轴衬套,汽车线缆上用他来定位和固定。东莞铧冠有做这个。

网友: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2016-03-09):
引用 网友A:
大侠,教你一招,百度以图搜图,很好用,特别是用在工业品方面,很容易凭借一张图就找到这个东西的相关信息

涨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