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动惯量计算

楼主(2016-01-11):
求助电机转动惯量的问题
一般计算电机的时候需要计算电机输出的功率、转速、扭矩,需要满足的就是电机在制定的转速下满足一定的输出扭矩
1.正常工作时,输出扭矩要足以带动负载做功
2.加速时,达到系统需要的加速度和加速时的速度

这样的话只是和功率、扭矩、转速有关,转动惯量又是个什么鬼呢?
论坛上有计算说明电机惯量和负载惯量相同时负载的动态性能就是加减速性能越好,也有其他网站说是电机惯性越小越好但是必须大于负载惯性的某个比例。

求解:如果同一个用途的两种电机,输出功率、输出扭矩相同而惯性矩不同,应该怎么选,各有什么好处?
个人倾向于惯性矩小的电机,因为同样的负载时,电机惯性矩小则电机输出功率的大部分输出给了负载。但是这个想法又和论坛上的哪个计算相悖。再有,其他网站上说的电机惯性矩大于负载惯性矩的1/3(或者其他数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补充内容 (2016-1-11 17:08):
补充以下下:
如果负载、减速机全部确定后,负载的转动惯量就是确定值,选择电机时要满足的是负载的速度、输出力和力矩;

补充内容 (2016-1-11 17:08):
补充以下下:
如果负载、减速机全部确定后,负载的转动惯量就是确定值,选择电机时要满足的是负载的速度、输出力和力矩;

补充内容 (2016-1-11 17:10):
如果电机先买完了,负载和减速装置没有确定,应该把负载和减速装置的惯量匹配到电机上与电机惯量相等,这样能把功率最大的传送给负载的同时负载量又不是特别大。

补充内容 (2016-1-11 17:11):
不知道怎么重新编辑帖子,只能这么加内容,引起不便请原谅

补充内容 (2016-1-11 17:18):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这事论坛内部之前的一个帖子,8楼的内容是关于转动惯量计算时,负载的转动惯量应该与电机的转动惯量相同的内容,大家参考看看,老坟新挖

网友A:
惯性矩不就是转动惯量

网友(点评):
惯性力矩不是转动惯量,它是转动惯量与角加速度的乘积

网友B:
推荐你去将东方马达的选型看透,有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惯性矩不就是转动惯量

是,我想问的是上面的问题

网友(点评):
我说的惯性矩就是转动惯量确实不对,惯性矩的单位时米的四次方,转动惯量的单位时千克乘以二次方的米。转动惯量应该是惯性矩在所要求轴线方向上的对距离的积分在乘以密度。关于积分的说明可能不严谨,我是这样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去将东方马达的选型看透,有实例

手里没有手册,度娘没找到,求照片

网友:
兄弟,没有基本功的话,手册和度娘甚至论坛里的大神都帮不了你

你的提问甚至要从牛顿定律谈起,怎么谈?怎么谈?怎么谈?

求答案、求照片都没用的,您还是求求自己看看教材吧

网友(点评):
要不你谈谈永动机?或者无工质发动机?你谈的来吗?

网友(点评):
为您的回复点32个赞!

网友(点评):
当初的年幼无知啊

网友C:
惯量匹配的知识看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匹配的知识看一看吧

看了没看明白才来问的,自己能看明白也不出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惯量匹配的知识看一看吧

问的就是惯量匹配的知识,因为不明白才来问的,不要总感觉别人什么都不知道像个白痴一样行吗?不想回答的可以看热闹,没必要添乱。

网友(点评):
网上搜索的惯量匹配的知识我就不信你还看不懂?自己真的有过上心吗?本来想让你自己再学习搞懂了记忆更深刻,没讲过你这样的,每一个会的不是上来就问,而是私下刻苦研究靠自己琢磨出来的,再说这个知识点真的不难。

网友D:
  电动机转速到正常工作状态后,切断电源;电机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转动,转动时间长短就是和惯性矩有关。

网友(点评):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7i6TjujYCvNGfko-DeJCCDEWADwjPpKaq4eZqOlzbq8D5iDJIup5mhkHMpNlh4rZJX9VBl-OXwKSsrVSUYaIkf6YO3OpA-HRPVZ03-o_RBu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转速到正常工作状态后,切断电源;电机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转动,转动时间长短就是和惯性矩有关。

然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动机转速到正常工作状态后,切断电源;电机在惯性的作用下继续转动,转动时间长短就是和惯性矩有关。

补充内容了,看看哪里错了。

网友E:
刚刚搜了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12/12/6142924_235687770.shtml.我也看了下,很多人说负载惯量最好不要超过电机转子惯量的5倍.而这里说电机惯量越小,电机越好控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觉得电机惯量越小越好(前题是不得低于负载惯量).所谓的5倍3倍什么的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就不会影响到机械的正常性能呢,因为在实际记算中我们有很多因素不能准确的确定下来,所以这个几倍会不会是个经验数值?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0a353478a26925c52cc5bf95.html?re=view  然后就是公式推导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搜了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912/12/6142924_235687770.shtml.我也看了下,很多人说负载惯 ...

个人感觉应该是一个经验值,很有可能和电机的平稳运行有关。如果负载遇到突发情况惯性矩突然很大或者很小,电机的惯性矩不足以平衡波动的话会发生意外。只是个人臆想,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enku.baidu.com/view/0a353478a26925c52cc5bf95.html?re=view  然后就是公式推导出来的

就这个,和论坛之前的一个帖子8楼内容是一样的,非常感谢。我想问的是为什么同一个问题会有两个答案,这两个答案哪个是对的,或者这两个答案各自在什么情况下用。

网友:
补充内容 (2016-1-11 17:10):
如果电机先买完了,负载和减速装置没有确定,应该把负载和减速装置的惯量匹配到电机上与电机惯量相等,这样能把功率最大的传送给负载的同时负载量又不是特别大。

电机买完了,相当于选型完成,我的理解设计的时候负载的惯量就得往小了设计,负载惯量越大,启动加速时间越长。

网友D:
  这里的那个帖子讲的是飞轮,百度上说的是定位;两种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的那个帖子讲的是飞轮,百度上说的是定位;两种方式不一样

不是特别明白。
是说平稳运行时要惯量匹配,多点定位频繁启动停止时电机惯量要小吗?

网友:
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器的选型  [美] 金蒙恩,李幼涵 著

看了下内容,截图两张,供参考

网友F:
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电机有尺寸,有质量,肯定有惯量。电机自身从静止到一定转速,肯定有加速过程,这一过程也是消耗能量的。惯量比是为了得到好的加速性能。
推荐一本书看一下。《机器设计中伺服电机及驱动的选型》金蒙恩,李幼函编著。

网友(点评):
先从区别惯性力矩与转动惯量开始吧,基础理论没有,怎么谈

网友(点评):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11/sort040/40233377.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特别明白。
是说平稳运行时要惯量匹配,多点定位频繁启动停止时电机惯量要小吗?

  定位的情况:加速和减速响应时间要短,电机和负载转动惯量1:1最理想。
  减少能耗的情况:电机消耗的能量要小,消耗能量最大时就是加速时;电机能平稳带动负载加速度,自身消耗能量要最少当然转动惯量越小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力是改变运动状态的原因。电机有尺寸,有质量,肯定有惯量。电机自身从静止到一定转速,肯定有加速过程,这 ...

谢谢大神啊  我也正是在找这本书  感觉这本书真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