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5mm厚钢板成型

楼主(2016-01-11):
求助大神有没有什么方法加工成型下面的产品

网友A:
1.什么材质?
2.弯曲度是多少?
3.表面处理有无要求?
4.具体的工况,做什么用?

网友B:
找台1000吨以上长8米左右的折弯机分刀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材质?
2.弯曲度是多少?
3.表面处理有无要求?

1.材质参数
平均膨胀系数一般为1.5×10-6℃

导热系数为0.026~0.032cal/cm·sec·℃

延伸率 δ= 25-35%

冲击韧性αK=18-33公斤 · 米/厘米

2.弯曲度什么意思啊?

3.表面处理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台1000吨以上长8米左右的折弯机分刀折弯。

分段折弯  是不是有一道 一道的折痕          这个曲面是平滑过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材质参数
平均膨胀系数一般为1.5×10-6℃

哈哈,大虾,你所说的求助 15mm厚钢板成型
你所说的钢板是哪种钢,渗碳钢,调质钢,弹簧钢还是滚动轴承钢?
在你发的图片上的状态板是弯曲的,具体弯曲多少?
还有,兄弟你这块钢板是干啥用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参数,风电行业做叶片的应该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你所说的求助 15mm厚钢板成型。
你所说的钢板是哪种钢,渗碳钢,调质钢,弹簧钢还是滚动轴承 ...

是一种铁基高镍合金

这个是用在来铺贴产品用的

网友:
这个简单,先用激光把尺寸切割下来,放到卷边机上卷一下就可以了